[問題求助] CMV947A畫面異常

楼主(2014-03-06):
如圖.畫面呈現直條紋的線條,拆開機器,沒有異常損毀的零件
面板軟排也清潔過了,狀況還是一樣,各位大大,這樣下一步該
如何動手?

网友:
面板買單 了 請節哀

网友:
這面板上TCOM 版連接面板的軟排有問題有壓軟排的工具可以嘗試搞看看

网友:
VGA線or顯卡有換過嗎?....交叉測試看看

楼主:
上述各狀況都試過了,應該是面板gg,拿來當監控螢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