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F-12WT洗衣到最後脫水時,常觸動安全開關
火..

楼主(2014-03-06):
原先拆內桶洗完後,換上日立原廠懸吊桿,已正常洗衣完成(不會觸動安全開關),之後又發現脫水快結束有撞擊聲,將洗衣機放斜躺(沒有拆內桶)軸心拆開換摩擦彈簧(非原廠),機體水平也調整好,開機運轉洗衣,就發現在洗衣最後一回及最後脫水時會撞安全開關,會在洗一次,脫水撞上時會有故障代碼E4,煩請各位大大指點,謝謝。

网友A:
大哥您是不是上蓋前後裝反了

還是我少見多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您是不是上蓋前後裝反了

還是我少見多怪

上蓋拉起來之後他會在往下對折,沒裝錯

网友:
檢查脫水停止時是否會緊急煞車?

楼主:
脫水停止時沒有緊急煞車,因為我更換摩擦彈簧了。

网友:
檢查安全開關支架是否變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您是不是上蓋前後裝反了

還是我少見多怪

也又覺的怪怪,怎麼排水管會在機器的前面........

特別改的嗎???

楼主:
安全開關支架沒有變型,我想請教的是第一張圖左側與右側懸吊桿,懸吊桿下方筒內彈簧位置有落差,是否是影響到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開關支架沒有變型,我想請教的是第一張圖左側與右側懸吊桿,懸吊桿下方筒內彈簧位置有落差,是否是影響 ...

少修日立.但吊桿有些是左右相同.前後不同
況且整個上蓋座反向.安全開關空間是否有問題!?

网友:
看圖片左邊那隻腳好像是歪的,墊腳的材質是什麼?吊桿照顏色換就沒問題,洗衣袋/球有用嗎?看內桶有沒有鎖好,鎖歪或是沒鎖緊都會有問題

网友B:
一般洗衣機脫水停止時會滑行1~2秒鐘以降低衝擊力
就像開車騎車時煞車不能緊急煞車
假設性的想法
這零件當初沒打磨乾淨
表面凹凹凸凸使摩擦彈簧抓力變大
致使脫水停止時失去滑行的空間
導致像緊急煞車狀況

网友:
請問你是拆內桶清洗完之後才出現這個問題嗎 ?

另外請教各位大大,因沒修過日立洗衣機,當脫水行程結束同步馬達放開同時,煞車皮會將
軸心煞住,內桶停止運轉,這時控制機板的脫水程序應已結束,若因煞車煞太緊造成慣性定律,
水槽搖晃過大而撞擊安全開關,因脫水程序已結束了,這時撞到安全開關還會出現脫水不平衡的故障代碼" E4 "嗎 ?

楼主:
一、拆內桶洗完裝回去(有更換日立原廠懸吊桿4支,照原洗衣機之吊桿顏色更換,左側前後2支為黑色,右側前後為紅色2支),照平常洗衣程序洗一次沒有問題,因之前洗衣機就會有脫水結束時有撞擊聲,過幾天查網路才知是摩擦彈簧異常,再將洗衣機斜躺(第一將內桶拆了,拆下軸心換彈簧,但當時沒有順利裝好運轉,之後沒拆內桶直接裝彈簧,也裝裝拆拆好幾次)之後可運轉脫水沒有撞擊聲,試洗衣才發現洗衣程序第一回洗衣及脫水正常,程序到第二回洗衣及脫水時都會撞到安全開關,最後一回時脫水時撞上安全開關,又會跳回洗衣程序第二回再洗衣。
二、當脫水行程結束同步馬達放開同時,煞車皮會將軸心煞住,內桶停止運轉,這時控制機板的脫水程序應已結束,若因煞車煞太緊造成慣性定律,水槽搖晃過大而撞擊安全開關,因脫水程序已結束了,這時撞到安全開關還會出現脫水不平衡的故障代碼" E4 "嗎 ? 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洗衣機脫水停止時會滑行1~2秒鐘以降低衝擊力
就像開車騎車時煞車不能緊急煞車
假設性的想法

現在脫水沒有急煞車狀況,也沒有脫水結束時有撞擊聲之情形,現在狀況是照正常洗衣程序,第一回洗衣脫水沒問題,第二回洗衣脫水就開始會撞到安全開關了(洗衣撞上安全開關也能洗),跳到最後脫水時撞上就會跳到上一回再重洗,如沒有撞到安全開關,就能順利洗完。

网友:
噴些油  看是否能改善

网友:
調整水平,遠離安全開關

第二圖示:依地形看,地板排水孔,應在洗衣機左後側, 所以右後靠女兒牆位置較高,以此為基準水平點,調整水平左後側地板較低需墊高 。

是否左後側腳,比左側前腳低?......請調整水平,成..後5 前.左.右各為3之比例,盡量調整水平讓洗衣桶置中遠離安全開關!

网友C:
ab大,說清楚就好辦,把煞車調鬆一點就好了,還有千萬別拿紙做墊腳喔!

网友:
有衣服會,沒衣服不會?
箭頭處好像第一次沒裝好傷到了,再檢查試試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b大,說清楚就好辦,把煞車調鬆一點就好了,還有千萬別拿紙做墊腳喔!

請教各位大大:
在洗衣行程時   旋轉盤逆轉時,內桶會跟著轉 是煞車太鬆嗎?

网友E:
小弟也是第一次看到維修蓋板在前面的,長知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各位大大:
在洗衣行程時   旋轉盤逆轉時,內桶會跟著轉 是煞車太鬆嗎? ...

不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弟也是第一次看到維修蓋板在前面的,長知識了

日立都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立都這樣...........

我家的日立不是啊!!!韓國製的懷疑可能是LG代工

网友:
脫水期間自動停止 顯示E4
請檢查  皮帶

网友(2014-04-07):
保養完 可能是不小心 沖洗到 支持軸

請在支持軸上 會磨差的地方  上 黃油 即可 (中油加油站有在賣)

网友:
不知是否完修了沒?
如果還沒....
第一次不會.第二次會.或單獨脫水不會.自動洗程會
"注意皮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