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自行改裝的電動起子外接18650電池盒燒焦

楼主(2014-03-06):
三年前自己的BOSCH 12v電動起子電池早就掛掉,新品電池問起來價格幾乎足以再買整組新的。
後來乾脆用網拍上可以容易買到的便宜(也只有這種)電池盒改裝為外接電池。
擔心原本的電池盒所附電線太細,所以直接剪掉改接2mm2的花線。

兩個2串電池盒再串聯後成為3.7v*4=14.8v,起子轉動速度變快,但每次使用時覺的好像也有點塑膠味,也許應該改用三串3.7v*3=12.1v就好了吧。

這三年來每個月偶而用它,甚至有半年~一年沒用(因為遺忘在某處沒帶回來),電力都還是維持很高檔,也許當時買到的品質還不錯,慶幸。

上個月幫家裡鐵皮拆掉生鏽的部份時,自己沒有留意往年一直以來的錯誤動作造成了安培數過高導致電池及電線異常升溫。
在電池可能快沒電,導致電動起子轉得很慢時我會偷懶一直按住開關,然後用手轉動電動起子來模擬手持螺絲起子使用,結果才沒一兩分鐘,發現電起子竟然沒電了,轉頭看電池盒竟然冒著一縷青煙,目視電池盒已經有焦融情況,電池也很燙。趕快把電池取下,乖乖下樓去拿螺絲起子來用。
忙完再回頭測試電池,還好還可以用,只是電池盒得換新的了。只是這三年來還是沒看到有人賣線材比較粗的電池盒,為了充電及更換的方便我又一直不想採用電銲的方式,也許連電池盒都得想辦法自己做吧。

上網爬文發現自己的確常識不足,在馬達不轉的情況下,馬達通過的電流比起原本馬達轉動中的電流高出非常多,所以機件及整個供電系統的升溫非常快,才會導致這次的情形。以後再也不敢偷懶少準備一支起子,該用手轉的時候還是得用的。

題外話:
想要找比較耐大電流的電池盒原因還有兩個,那就是電動腳踏車及小朋友的電動小汽車玩具,原本汽車玩具內附6v 4.5ah電池,每次大約只能用30~45分鐘左右太短了。所以也如法泡製用這種電池盒改裝,但發現不論用兩串3.7v*2=7.4v還是兩串兩並,續航力還是沒有明顯提昇,而且18650電池還是很燙。如果兩顆18650或4顆18650的批配都這麼重要了,那想要用在36v或48v電動腳踏車上就真的得用那種比18650還要大顆很多有10ah的電池以減少串並數量吧。

网友:
建議用焊接方式,焊死吧
不然大電流情況下
是很危險的

网友A:
不建議用容量型的18650,用在大大的用途,會推薦使用18650動力型的,不然電池會死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議用容量型的18650,用在大大的用途,會推薦使用18650動力型的,不然電池會死的快!

好的,謝謝大大的建議,我再另外買3.3v動力型的來用。

网友B:
或是考慮採用鋰鐵,用在小朋友車上也比較安全

网友C:
我的12v電動起子原廠電池也是有記憶效應又貴森森的
所以我就直接改用"毆兜拜"的電池
放電電流足夠又沒記憶效應
安全又便宜~

网友:
同意5#狼大說的
建議改用鋰鐵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是考慮採用鋰鐵,用在小朋友車上也比較安全

謝謝狼大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2v電動起子原廠電池也是有記憶效應又貴森森的
所以我就直接改用"毆兜拜"的電池
放電電流足夠又沒記憶 ...

對啊!!放電電流很夠的電瓶竟然沒有考慮過。
根本不用擔心。

多餘的機車電瓶掛了,怎麼充都只有8v多,剩下汽車電瓶。
不過~~~好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建議用容量型的18650,用在大大的用途,會推薦使用18650動力型的,不然電池會死的快!

請問大大~容量型的18650跟動力型的怎麼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容量型的18650跟動力型的怎麼分呢?

參考一下這一篇:

不同的性能用途方面分:
一次性--鋰錳電池與扣式3伏電池高容量(高平台)--用在手機數碼產品上;高倍率--用在電動車和電動工具上及飛機模型;高溫--礦燈,室上燈飾,機器內置後備電源;低溫室外環境,北方(冬天)南極。這就是各方面對18650鋰電池的詳細分類。
      其次我們來對18650鋰電池電壓及容量規格的瞭解,主要有鎳氫電池電壓和鋰離子電池電壓:鎳氫電池電壓為1.2V,常見容量為2500MAH;鋰離子電池電壓為3.6V,常見容量為1500MAH-3100MAH。18650鋰電池的類型與區別又是什麼?鋰電池標3.7V或4.2V,是一回事。只是生產廠商標註的不一樣而己。3.7V 指電池使用過程中放電的平台電壓(即平均電壓),而4.2伏指的是充電滿電時的電壓。常見的可充18650鋰電池,電壓都是標3.6或者3.7v,充滿電的時候是4.2v,這跟電量(容量)關係不大,18650電池主流的容量從1800mAh到2600mAh,(18650動力電池容量多在1200~1600mAh),主流的容量甚至有標3500或4000mAh以上的都有(提醒大家,3100mAh以上的18650不可信,虛標嚴重,世界上根本沒那麼大容量的18650電池)。在這裡我們要注意:一般認為將鋰電池的空載電壓放到3.7V就認為電用完了,這是不認同的;鋰電池放電不能將空載電壓放到3.7V以下的,否則過度放電會損害電池;4.2V是電池充電的最高限制電壓,不要認為將鋰電池的空載電壓充到4.2V就認為電充滿了;電池充電過程中,電池的電壓在3.7V逐漸上升到4.2V,鋰電池充電不能將空載電壓充到4.2V以上的,否則也會損害電池,這就是鋰電池特殊的地方。

來自電池論壇!

网友:
耗電量大的電動設備,請注意電池的放電能力
鋰離子電池,鋰聚合物電池,磷酸鐵鋰電池
它們的電壓&充電特性&放電特性,都不盡相同
通常電動設備用的大部分都是使用"動力型磷酸鐵鋰電池"
其放電能力都是電池容量的好幾倍, (C數較高)
C=電池的容量
例如該電池容量為2600mah
1C=2600ma
2C=54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這一篇:

不同的性能用途方面分:

謝謝大大的詳細解說~~~

网友:
增加知識了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