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Master RS-500-PCAR-A3電源供應器零件求助

楼主(2014-03-06):
各位大大好,很久沒發帖了,不過今天要來發求助帖,手上有一顆CoolMaster RS-500-PCAR-A3電源供應器高壓區炸毀,  原因是借給同事用,結果忘記調整電壓接220V,一上電就燒掉,主機板也掛掉,主機板我沒辦法,電源供應器則來想辦法修好,高壓區C4,C5,MOV2,MOV3,R14炸毀  還請有這顆電源供應器的大大們,提供一下上述零件規格,謝謝!

网友A:
雖然我沒有這顆電源可以提供你故障零件的規格 但我有找到1張近拍照 不知道有沒有拍到重點!?
壓敏電阻用471K 直徑3~5MM 就可以代用了

再補1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我沒有這顆電源可以提供你故障零件的規格 但我有找到1張近拍照 不知道有沒有拍到重點!?
壓敏電阻用471K ...

謝謝大大熱情協助,要去找代用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熱情協助,要去找代用品了!

你拆一般的 POWER 應該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