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大大我是優派 VX2235VM 的問題(以附圖)

楼主(2014-03-06):
請問各位大大我是優派 VX2235VM 插上電源電源燈和訊號燈一起亮!
是AD版問題嗎?

AD版型號
A170E2-E03-H-S6有DVI輸入

高壓板電容全更換(400V電容沒換而已)
主動零件電晶體也全更換!
光耦也都換!
P605的IC也全換!

AD板的3.3V電晶體也全換!
24C16 IC也換了!

都一樣狀況!

跟這一張圖片一模一樣!
這是AD板更換位置!

网友:
沒照片?
如要上傳照片 請正反兩面都拍!謝謝

网友:
看來你沒有看我的維修實例,做了許多白工。

网友:
你要比對一下嗎跟這片同不同  液晶最好是能提供圖片 比較好提供維修方向給你喔

楼主:
跟這一張圖片一模一樣!
這是AD板更換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這一張圖片一模一樣!
這是AD板更換位置!

跟我那片依(一)樣街(接)口位置 應該可以代用好像要ON 選單鍵要互更換
在台南你可以帶過來 拿我的AD版(板)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那片依樣街口位置 應該可以代用好像要ON 選單鍵要互更換
在台南你可以帶過來 拿我的AD版是看看

人在台北.........
因為之前開機有藍燈---->黑屏
之後還沒換之前在開機---->藍燈跟橘燈一起亮--->還是黑屏!
想說是不是AD板 N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在台北.........
因為之前開機有藍燈---->黑屏
之後還沒換之前在開機---->藍燈跟橘燈一起亮--->還是黑 ...

機率很大 擬就近看誰也在台北的 借個測試看看  我還庫存10多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