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6代喜美_回充電壓剩12V

楼主(2014-03-07):
車種:HONDA CIVIC 87年產
電池為GS GTH60LH-MFZ(12V  45AH)
更換日期為101年3月

左天晚上行駛,回充電壓14.4V左右
開大燈後降下來14.2V
行駛約20分鐘後,發現回充電壓剩下12V
當下立刻關大燈關音響,剩小燈繼續開
途中電壓都在11.8~12.2V來回
再行駛20分鐘抵達目的地停車熄火
過約3小時要發車時,就無法發車了
連啟動馬達都無運轉聲音
但是開大燈時,電壓還可以維持再11.5V

拿顆備用電池並連原電池,可以輕易發動
一路40分鐘車程,開大燈行駛
電壓也都穩定在13.8V~14.2V
停車熄火過約5分鐘,在發動也是很輕易就發動了

請問這樣是電池問題還是發電機問題?
---------------------------------------------------------------
新增照片-新舊電池
舊電池:GS 55B24LS(46B24LS加強版)

電眼-之前有幾次發現變白色,過一陣子又變回藍色

新電池ANASONIC 46B24LS

出產日期:2013.12.05 空載電壓剩下12.5V

購買日期:2014.03.08

左天託朋友從台中戴下來,經過一整夜充電
今天中午裝上車,採取不斷電方式更換電池
安裝完畢後,發車5分鐘
等引擎轉速穩定後,摸電瓶鉛頭溫度低於30度內

不斷電換法
將KEY轉至第一段,此時只有點菸座與音響供電
從點菸作逆向供電12~14.5V(可以用電池.電源供應器等)
確定逆向供電接線正確後,就可以拆除原來的電瓶
先拆除"負極",在拆"正極"(請將塑膠袋包覆,以免與車身短路)
再拆除固定價,建議兩邊一起拆(不要讓螺帽掉進去)
將舊電池取下後,再將新電池搬上車
一樣先安裝固定架,再安裝"正極"在來"負極"
安裝完畢後,確認螺絲有鎖緊
既可取下點菸座的逆向供電,發車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明天再發動一次看看就知道了。(如果不行那電池可能不行了)
說不定是Battery兩端接觸不良關係。。。

网友:
建議先查查看從發電機出來供電池充電的迴路
有可能是接觸不良,線組NG或哪兒沒鎖好怎樣的
造成充電方面不良
(我的小50之前也曾遇過充電方面時好時壞,結果是整流器出來的線組出問題,找認識的機車行換過線組之後就ok.汽機車電系方面大方向問題應該也差不多吧)

网友:
車子發動後儀錶板的電瓶燈還亮著,就是發電機掛了

网友:
行駛約20分鐘後,發現回充電壓剩下12V
當下立刻關大燈關音響,剩小燈繼續開
途中電壓都在11.8~12.2V來回

由此可以判斷,應該是發電機掛了,因為發電機有動作的話,測到的電壓應該是14V左右

行駛中電壓表顯示的電壓不到13V,就是說測量到的是電瓶的電壓,非發電機的電壓!!

僅供參考!!

网友:
老車車上的電流表可以輕易看出車輛充電迴路是在
"充電"或者是電瓶在"放電",現在簡略成一顆警示燈
,只能猜發電機作用是否正常...

网友:
這是美規6代喜美充電系統電路

發電系統檢查流程

不過由症狀看,發電機應該下課了

网友:
k6 k8 老車有一點要注意就是搭鐵不良
先檢查電瓶+ - 接頭 接觸面清潔乾淨 確實裝好
再來負極接車身搭鐵的螺絲拆下清潔重新確實鎖緊
建議最好再重拉一條至引擎及車身的搭鐵線
已經遇到過好幾部案例了
最後再檢查一下回衝電流夠不夠

楼主:
to:ujgn大  小弟映像中,儀表板沒亮任何指示燈

to:eson0724大  但是使用救援線救車後,回充電壓就跑到13.8~14.2v
所以發電機應該還活者吧

to:a471版主  儀表板沒有亮起類似指示燈

to:changold2大  謝謝提供配線圖参考

to:白鯨大  小弟會巡視看看的

謝謝各位大大與版主,小弟目前先更換電池
發電機部分可能得連絡修車廠才能檢測

剛剛去發車,一發就動
感覺電池好像無異常

進維修廠檢查發電機
回充電壓正常
皮帶盤也正常

网友A:
我投電瓶壞掉一票~
前陣子我的車電瓶壞了也是這樣~
發動時的電壓也才12.5V~熄火時只剩下8.1V車子照樣可以發動~
電瓶有2個槽壞了~剩下4槽還OK~起動電流還足夠~所以發動車子沒問題~
在壞之前一直以為電動窗快壞了~速度變慢了還拆門板給升降機上油~結果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投電瓶壞掉一票~
前陣子我的車電瓶壞了也是這樣~
發動時的電壓也才12.5V~熄火時只剩下8.1V車子照樣可以發 ...

目前也只能換電瓶
因為發電系統檢測出來是正常的

网友B:
你量的是 電極端點 還是  正極電線上的端點 ?
以及注意 電極端點/正極線上的端點  上的髒汙氧化接觸面電阻
(所以發動車子 時 電壓14V OK
但行駛充電約20分鐘後 受熱接觸面電阻升高  阻礙了回充功能)
用同樣觀點也可以 去檢視  電瓶負極端點與負極電線上的端點 以及負極接觸面電阻

前版主Kenneth 曾經有個正極電線 故事 如下

汽車電源維修,一條電線的故事
http://bbs.pigoo.com/thread-2299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的是 電極端點 還是  正極電線上的端點 ?
以及注意 電極端點/正極線上的端點  上的髒汙氧化接觸面電阻 ...

小弟是看插在點菸座的電壓表
進維修廠時,有量電瓶本身的電壓
也都正常

維修廠有幫小弟加裝兩條線
一條由電瓶正極-到發電機
一條由電瓶負極-到引擎本體
不過線徑頂多16awg而已

1樓新增電池相片

另外,經過小弟朋友講解後
小弟當時不能發車原因,應該是電腦判定電池異常
所以鎖住引擎,讓使用者無法發車

解決方式:發現到行駛中電壓異常時,請停到路邊
打空檔(N)拉起手煞車,踩油門讓轉速到4千轉
過約3秒鐘看看電壓有無回升
這步驟是讓發電機強制回充,讓電腦解除異常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