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GA-P55A-UD3P 1,3槽卡C1

楼主(2014-03-07):
小弟這張板子1,3槽卡C1可是2,4槽正常能進WIN7,用電表量兩個卡CI的槽電壓1.59V,BIOS以更新到最新板
其實有這兩槽可用就好小弟並不想修,但手邊有一顆I7 850 CPU 記憶體控制器2,4是壞的,小弟想問要如何修
還是我能1,3槽2,4槽佈線調換嗎?能上850就好

网友:
個人淺見:
1. POST code停C1, 主要是記憶體問題, 有試過清潔記憶體的金手指? 是否經常插拔記憶體致使插槽變鬆, 導
    致與記憶體接觸不良.
2. I7 CPU內建記憶體控制器, 基本上不太可能只壞2,4槽, 是否清潔CPU的接點試試, 若仍然如此, 基本上應該
    是記憶體插槽問題機率較大.

网友:
個人淺見:
1.希望這片板子不是回收的...
2.若是回收板..可能這是記憶體測試廠淘汰出來的..由於長時間測試造成基板線路斷線(在插槽下方)或週邊...也有可能是晶片內存受損..
以上請參考

网友:
抱歉忘了說明:
板子若是自己使用的...請更換G系列或i3系列-cpu再檢查測試一下...有時是cpu的問題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