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K2012頻譜分析儀維修

楼主(2014-03-07):
此部儀器為丹麥產品(Bruel & Kjaer),主要用來測試電聲產品的頻率響應(聲頻範圍:20-20KHz),故障情形:冒煙
電聲產品:揚聲器/耳機/麥克風等產品
維修步驟:先拆開外殼,目視各電路板上零件是否有燒毀現象,順便將部分老化電容器更換,可延長主機穩定性及使用周期.
經逐片電路板檢視發現類比信號輸入板上的穩壓IC前端電源濾波電感有燒毀現象,更換之.並以手指觸摸個穩壓IC表面溫度是否有過高現象,此舉是為確認引發故障來源,還好溫度/電壓接正常,推測可能信號輸入端是誤用造成.
內部結構請參考圖片,最後並以新買的小巧功率表測試/紀錄/比對工作電流是否正常.

以功率表測試各項用電參數

网友A:
CIKO大:
   又展示寶貝了!! 這台真的"一目了然"!! 對岸作的嗎? 貴不貴!!
  家裡要是有一台這個東西,就不需要跟老婆大人多費唇舌,她用過之後也就不會嫌我到處放 時鐘 溫度計 以及充電器忘了拔掉...最重要的是她的遊戲筆電就會經常關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大:
   又展示寶貝了!! 這台真的"一目了然"!! 對岸作的嗎? 貴不貴!!
  家裡要是有一台這個東西,就不需 ...

此功率表主要取其各參數可一次全部顯示(彩色面板),且其個參數解析度也很高,還附了幾個燈具轉接用接頭,可用來直接連接多種不同的燈具,故其取名為"灯具參數測試儀".這個規格稍微較貴些,也可選用其他不同規格,則價格就便宜些了.有看到圖上的型號了嗎?

网友:
LPT200彩屏便攜式功率計,貴貴說!老師是好野狼~
LPT200彩屏便攜式功率計/電參數測試儀/測量儀 功能多 顯示直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功率表主要取其各參數可一次全部顯示(彩色面板),且其個參數解析度也很高,還附了幾個燈具轉接用接頭,可 ...

CIKO大:
  真是不錯的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大:
  真是不錯的設備!!

功率表雖無法對維修人員帶來立即的好處,但為長久計,卻為一項最低廉的投資,能善用其中數據並加以記錄,其對將來帶來的好處,自是無可想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表雖無法對維修人員帶來立即的好處,但為長久計,卻為一項最低廉的投資,能善用其中數據並加以記錄,其對 ...

感謝 CIKO大!!

网友:
沒想到功率表也進步到彩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表雖無法對維修人員帶來立即的好處,但為長久計,卻為一項最低廉的投資,能善用其中數據並加以記錄,其對 ...

大大可以舉例嗎?紀錄數據(功率)對將來的好處!我一點概念都沒有,可以指點一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可以舉例嗎?紀錄數據(功率)對將來的好處!我一點概念都沒有,可以指點一下感恩!

每部設備在正常情況下,都會有一定的消耗電流量,所以勤作資料收集及仔細觀察(尤其是電流的變動量),在下次維修相同型號或類似的產品,便可比對電流資料或PF值,可約略判斷維修設備是否內藏未爆發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