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annspree HD-37(HSP) 畫面異常

楼主(2014-03-07):
型號:Hannspree HD-37(HSP)

問題: 畫面分兩半,都有油畫情形,一邊比較重

這台的TCON

拆機後,看到軟排線變成這樣

所以買了新的排線來換

這TCON的橘子IC是AS15-F,所以一起換掉
圖片是已經換過新的 ↓

但是這些換過之後,狀況依舊沒變n_130|

沒接訊號時的情形↓

換台時的情形↓

想請問各位前輩,接下來該往哪裡檢查?

网友A:
都拆到這裏了,摸摸 IC ,看那隻溫度高,兇手就是它,
油畫問題解決了,再找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到這裏了,摸摸 IC ,看那隻溫度高,兇手就是它,
油畫問題解決了,再找其他問題。 ...

五燈大

如果你是指橘子IC,這我已經換過一顆了

其他IC也摸過,都沒發燙耶n_096|

网友A:
那 gama 電壓正常嗎?

第三張表上的電壓測出來,八九不離十就知道是那裏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735&highlight=

网友B:
這台是唱歌那台吧!
換橘子的話 U402也要一起換...

网友:
就是漢克那台相同的症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gama 電壓正常嗎?

第三張表上的電壓測出來,八九不離十就知道是那裏了

換完AS-15後有量過了,但是沒記數值

只知道有按順序下降,剛剛再量一次

補上數據
GAMMA1→15.3
GAMMA2→14.8
GAMMA3→12.4
GAMMA4→11.5
GAMMA5→10.7
GAMMA6→10.1
GAMMA7→9.8
GAMMA8→7.9
GAMMA9→7.7
GAMMA10→6.8
GAMMA11→6.6
GAMMA12→4.8
GAMMA13→4.5
GAMMA14→3.8
GAMMA15→2.8
GAMMA16→1.9
GAMMA17→0.26
GAMMA18→0.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唱歌那台吧!
換橘子的話 U402也要一起換...

"唱歌"是什麼意思啊?

U402也要一起換喔@@

那要再買顆來試試看了

网友A:
除了gama 其他電壓呢?
第三張表不只有gama 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唱歌"是什麼意思啊?

U402也要一起換喔@@

和聯代工....可以唱卡啦 OK...
面板用 AUO(Qdi)...背面帶盒子的...
Tcom上面 U401與 U402都是橘子 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gama 其他電壓呢?
第三張表不只有gama 而已!

五燈大...
我之前所發的文...有沒有要理一下ㄚ...
http://bbs.pigoo.com/thread-49276-1-1.html

有難度也要說一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五燈大...
我之前所發的文...有沒有要理一下ㄚ...
http://bbs.pigoo.com/thread-49276-1-1.html

不好意思啦!
沒遇過這種症狀,所以不敢瞎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啦!
沒遇過這種症狀,所以不敢瞎吹啊!

這是面板玻璃端的問題...
雖然知道怎麼修..但是完修律不怎麼高(最多50%)...殘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9741-1-1.html

感謝漢克大的文章

看來那顆AS0712-G 真的嫌疑最大了

明天去材料行看看有沒有賣

沒有只好網路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是面板玻璃端的問題...
雖然知道怎麼修..但是完修律不怎麼高(最多50%)...殘念

看症狀好像不只是GAMMA的問題而已。。。。

盛竹如: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漢克大的文章

看來那顆AS0712-G 真的嫌疑最大了

我只是提供個人維修過的文章給您參考,不見得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症狀好像不只是GAMMA的問題而已。。。。

盛竹如: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

d大不要開玩笑了...

我所指的是我之前發的問題沒人回...順道問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49276-1-1.html

so,這篇主題的問題應該 58分鐘以內就可完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五燈大...
我之前所發的文...有沒有要理一下ㄚ...
http://bbs.pigoo.com/thread-49276-1-1.html

這個畫面看起來比較像燈的光度不均,也就是燈管有一部份是較暗的情形,

网友F:
大哥...T-CON的問題
輸出的電感(排感)
最少壞2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這個畫面看起來比較像燈的光度不均,也就是燈管有一部份是較暗的情形, ...

圖片是過年前去客戶那拍的...
冷熱開機電視都可正常觀看...狀況出現不一定...
左上又上用力壓..delay就會出現(random)...
所以跟燈管沒啥關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圖片是過年前去客戶那拍的...
冷熱開機電視都可正常觀看...狀況出現不一定...
左上又上用力壓..delay就會 ...

這不難處裡.
有好種方式都可完成.
幾乎可以100%

業界很多人都知道.並不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T-CON的問題
輸出的電感(排感)
最少壞2顆.

小張大.....
等他的油畫搞定之後...再說吧!
也不一定是8882漏電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不難處裡.
有好種方式都可完成.
幾乎可以100%

我只會完修 50%,且修不好無法復原....所以很難賺

网友:
這塊T-CON 很好修的沒想像中難~~~

楼主:
現在各位的回文

都搞不清是在回我的還是回thwa大的XD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T-CON的問題
輸出的電感(排感)
最少壞2顆.

看到小張大的回覆,有如五雷轟頂XD

再搜尋"排感",看到這兩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46044-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5603-1-1.html

這兩篇文章,都是同一張TCON,問題也是排感

所以我再去量了一下,好幾顆至少都有一組開路XD

接下來又要請教了,因為還沒有換過排感經驗...

露天看了一下還有分90R、120R、180R

這塊TCON上的要怎麼看是用哪種?

看文章拿 0歐姆的排阻來換也可以?

這感覺比AS15還難焊的樣子n_147|

网友:
簡單的東西不要把它想的太複雜...
把油畫搞定先...排感跳線就可完修了(不考慮EMI的話)...

PS: EMI儀器(安捷倫 or others) 7位數字,太貴了買不起...

楼主:
買了一顆AS0712-G終於到了,馬上換上

結果情況依舊...仍然一片油膩膩的n_103|

補上其他點的數值
SSC_VDD       2.9
PLL_VDD        2.9
RSDS_VDD     2.9
D_VDD           2.9
SDRAM_VDD  2.9
DVDD             2.9
VLC                 15.4
VCOM3            5.9
RAMCLK          1.3
CLK                 1.3
GVEE              -5.8
VLS                 15.4
VCC+12V        12.1
GSP                  0
POL                 1.4
CONV              0.1
STHF                0
GCK                 1.1
GOE                 0.1

AS15-F還要再換一顆看看嗎?

還是先處理完排感看看

因為沒弄過排感,要怎麼跳線呢?

看那兩篇文章還是不太了解

是像我畫的圖那樣,用條單芯線把兩邊接起來嗎?

請各位前輩再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排感黏接與您畫的相同...

如果油畫(過度曝光)...這是面板本身的問題...尤其是 QDI...
看看其他大大有另解嗎?

楼主:
排感動工,真是難焊,還好沒和其他腳相連

終於完修n_136|

目前燒機測試中~

真是非常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感謝!!

网友:
太神了!捷克~

网友:
排感要量啦.
請不要用0歐姆代用喔.會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