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人因平板 型號MD7057 會當機 零件協尋

楼主(2014-03-07):
2科零件外觀損壞

2科零件外觀損壞

這台是因為客戶生氣時手用力捶下導致面板破裂,當時用戶說開機都還正常還可以充電,想不到換完面板後,在開機就會當。
後來刷機後一樣會當在loading,後來拆機發現主機板背面有兩顆外觀異常的零件,1顆電感1顆是旁邊的6PIN IC上面標示"BT=NOT"
還請各位先進幫忙如何取得這兩個零件,謝謝。

楼主:
另一個角度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拆來拍照

楼主:
請問零件規格為何?  還有其作用,不知是否直接與  當在loading有直接關係  因為我只能就外觀有問題的地方先更換  還請先進協助  感謝。

网友:
RT9293BGJ6  (BT=)
http://www.sqm4.com/image/data/p ... /doc/RT9293BGJ6.pd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26464171

FROM

http://monitor.net.ru/forum/icoo-d50-info-490045.html

電感值不知  除非有人拆下量

楼主:
duncan 前輩  非常感謝您提供的寶貴資料,剛剛看了一下文件 RT9293BJG6 這零件可運用在LED背光驅動用,內部電源切換還有EMI相關另外也可以當晶片啟動用另有過電壓過熱保護,這是我所能理解的,取得零件後我會再上來回報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