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2F 率機

楼主(2014-03-07):
k42F

k42F
客戶送來說 摔機 過電無畫面 我測試內屏無反應 外接 有畫面但是會卡在BIOS跳不出來 儲存離開他還是會回BIOS畫面 內置鍵盤 上下有作用 左右失效  外接USB鍵盤正常 但故障狀態依然 會是EC掛點嗎QQ

网友:
Notebook 鍵盤我們叫它 Matrix...它的原理是 EC送掃描碼水平送出來,再由垂直線收回去~或相反~一般這種狀況是一某一條線出狀況~一次壞一排或一列...可能原因:鍵盤軟排~鍵盤內部~
EC 有沒有壞掉~如果你想知道EC BIOS 有沒有跑~請進 OS~然後看一下電池rrepot 電量會不會依照你插拔及充放數字的改變而改變~溫度現在很多直接從 CPU讀,不再由 EC上想的Thermal來讀,所以不能由temperature 來判斷~
另外EC 內部的 kbc ( keyboard controller ) 有2種~ hardware kbc and software kbc..
software kbc 不會動,如果ECBIOS 當機~
hardware kbc 不會隨著  EC BIOS 當機而不動作~

网友A:
沒插硬碟會直接進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插硬碟會直接進bios

對 外接螢幕的狀態下 本身螢幕是無畫面 怎樣都跳不出BIOS畫面

网友:
插硬碟也跳不出BIOS畫面嗎?
內插鍵盤拆掉看看
我覺得你的電腦可能有進水

网友:
Clear CMOS Rest BI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 外接螢幕的狀態下 本身螢幕是無畫面 怎樣都跳不出BIOS畫面

ASUS 有的機器沒接硬碟開機就會進入BIOS,而且跳不出來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US 有的機器沒接硬碟開機就會進入BIOS,而且跳不出來沒錯

感恩 確實如你說的沒接硬碟  但是比墊上的畫面還是沒有只有外接的有可以正常安裝OS 缺線路圖 茶面板的供電  等等先拿快破瓶的測試看看是否面板也掛點了一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恩 確實如你說的沒接硬碟  但是比墊上的畫面還是沒有只有外接的有可以正常安裝OS 缺線路圖 茶面板的供 ...

附上網路上找的電路圖, 參考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上網路上找的電路圖, 參考看看吧...

感謝 你得提供  目前 外接可正常安裝OS 但是本身的屏沒畫面  KEY 確定有問題  缺面板交換測試看看 LP140WH1 TL(A2) 這片誰有在台南的看誰方便借一下 我交換測試一下

网友:
資訊更新一下:
AMI 標準板BIOS沒插硬碟都會直接進去 setup menu...
所以只要機器上沒特別去改~就會有可能直接進去 setup menu..
只要開機直接進  setup menu 又是 AMI BIOS...都屬於正常狀況...
以免大家為了這個問題誤判~

网友:
內屏無反應 外接 有畫面 通常是顯晶

网友:
摔機,一切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你得提供  目前 外接可正常安裝OS 但是本身的屏沒畫面  KEY 確定有問題  缺面板交換測試看看 LP140W ...

Fn+F8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F8試試

這我試過了  沒作用的 評估後我 報價4500  客戶取回機子 ㄌ 殘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你得提供  目前 外接可正常安裝OS 但是本身的屏沒畫面  KEY 確定有問題  缺面板交換測試看看 LP140W ...

你那應該很多換下來的破屏吧~
缺面板時我大都用破屏來測試~至少還可以看到一些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試過了  沒作用的 評估後我 報價4500  客戶取回機子 ㄌ 殘念

結果之後是哪裡壞?
4500算ok吧,又不只壞一樣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應該很多換下來的破屏吧~
缺面板時我大都用破屏來測試~至少還可以看到一些畫面。 ...

去年搬家丟一堆去了現在的工作破瓶的面板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我試過了  沒作用的 評估後我 報價4500  客戶取回機子 ㄌ 殘念

4500 很合理了 只是現在人客都聽到3.4千塊以上 都只想到買新的 有時很難理解他們的邏輯n_079|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00 很合理了 只是現在人客都聽到3.4千塊以上 都只想到買新的 有時很難理解他們的邏輯 ...

因為會覺得修好後下次會再壞其它東西,所以選擇不修...這是大部份user都會說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