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聲寶 CL-4010P 調諧器

楼主(2014-03-07):
付費徵求聲寶 CL-4010P 調諧器,意者請短消息連絡,

网友A:
五燈大要不要試試看,把TUNER鐵殼模組雙邊蓋子拆下之後作內部補銲
會有蠻大機會處理OK的
(依小弟以往處理電視<CRT LCD皆同>的經驗來說,TUNER內部銲點不良會佔一定比例,只是如要補銲可能要眼力好些,因為某些銲點極細小)

网友B:
聲寶好像有賣TUNER 我買過液晶和電漿都是700元。 全新的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燈大要不要試試看,把TUNER鐵殼模組雙邊蓋子拆下之後作內部補銲
會有蠻大機會處理OK的
(依小弟以往處理電 ...

謝謝您!
今天找時間來試試看,希望補焊有機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聲寶好像有賣TUNER 我買過液晶和電漿都是700元。 全新的不貴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若實在找不到,也只好找聲寶了。

楼主:
可惜了!
補焊後仍無訊號!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了!
補焊後仍無訊號!XD

遇到機王那還真沒輒了-___-
話說TUNER鐵殼模組的異廠品代用性還蠻高的說
如果現今LCD的板子會像CRT機板那樣會列出TUNER的各接腳定義那還好辦,因為可以依此找到TUNER鐵殼模組的其他型號代用品,僅更換鐵殼模組料錢也較便宜
可是現代出產的LCD部分我還沒看到有哪家廠商會將這定義列在板子上的(這擺明就是硬逼你要買整個原廠視訊盒來換嘛0.0)
看來五燈大若要修這台機器,就要有少賺的心理準備了(因為要花較高價向聲寶買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機王那還真沒輒了-___-
話說TUNER鐵殼模組的異廠品代用性還蠻高的說
如果現今LCD的板子會像CRT機板那 ...

的確零件不通用是個頭痛的問題,這也是增加維修難度,
現在只有一個變通的辦法了,此台除了第四台類比視訊盒有問題之外,
其他訊號都正常,所以只有選擇性地讓客戶看數位電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零件不通用是個頭痛的問題,這也是增加維修難度,
現在只有一個變通的辦法了,此台除了第四台類比視 ...

給顧客選擇三選一:
1.TUNER換聲寶料,成本反映在價格上
2.採AV介面選台器或VGA介面電視盒外接方式,找一台品相不錯的二手品還會比較便宜些
3.建議顧客去申辦數位有線電視,用系統商提供的機上盒選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