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恆溫烙鐵溫差很大

楼主(2014-03-08):
使用HAKO191烙鐵測溫儀測試這台烙鐵的溫度,發現溫度不足20度,這台面板下方有個整調孔是沒有作用的

於是將整台機器拆開,發現有3個可變電阻可以調整,但是不知道應該調整那個才對,於是每個都給他轉一轉

試試看,好像沒有甚麼效果,倒是溫差又變大了,差了50度,請教各位達人,應該調整那顆可調才對呢?

我的恆溫烙鐵LR937D+

三個可變電阻

网友A:
要畫電路才有可能分析,
這裡有各類似的,
請爬文:
http://www.eevblog.com/forum/rev ... ng-station-got-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畫電路才有可能分析,
這裡有各類似的,
請爬文:

感謝oldhan大提供資料,我來去找找看,謝謝~~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課~^^

网友:
溫度控制來說 1.線性放大率 2.零點  3.顯示的OFFSET ,設2個溫度 使用溫度計讀出與設定的烙鐵顯示值,這時候就可以調出使設定與指示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