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請益,js jy3035 通電就會出現嗡嗡聲 請問是甚麼問題?!

楼主(2014-03-08):
各位前輩好. 小弟的音響  是JS jy3035 最近只要插上電源就開始嗡嗡聲 很大聲  拆開後

發現電容變形 3300uf  跟 1000uf 的 現在都換新的了 但是還是一樣會嗡嗡聲

爬文後在思考不知道是不是 TDA2030A 的問題  他好像有爆開的感覺

左邊的兩個是  Utc2030a  右邊是 TDA2030A

會這樣的原因真的是因為 TDA2030A 這個的關西??

如果換的話  可以三顆都是 TDA2030A 嗎??

sorry  圖片傳好 忘了點 就送出了

-----------------------------------------------

2014-03-17 SIMON1016 編輯註記:   本篇發文於 9# 修復

楼主:
影片如下

youtu.be/rIoy5iX7SsA

网友:
照您影片上所顯示的狀況看來
應可確定是重低音部分的2030燒掉了
換掉即可
在同時也要一並確定左右兩聲道輸出是否正常
另,Utc2030a(大陸副廠製)和TDA2030A(意法半導體製)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製造廠不同而已
依以往使用經驗看來,TDA2030A較為耐用,三顆同樣換成TDA2030A可也
更換2030時請特別注意其與散熱片之間的絕緣,絕緣雲母片以及螺絲孔的絕緣墊片還有散熱膏千萬不能少,否則有再燒之虞
.
雖然說這不是大問題,基本上聽您說明的處理過程和實測影片就可知道問題所在
但因為這裡是技術性論壇,您所發的文可供後進網友作技術參考
因此還是希望您能發個照片上來,謝謝合作哩

网友:
圖片看到TDA2030A都已經爆開缺角了。
周邊零件也要掃一下看看有沒有損毀先。

网友:
不得不補充一下
4樓huifang大提到要檢查2030週邊零件是否有連帶損壞
這倒是我疏忽沒提到
因為一般來說2030週邊零件極少,僅幾顆電阻電容而已
如果造成連帶燒零件,則會造成完全無聲,因為那會造成供電端或輸出/輸入端已完全斷路
像您這台機器的情況,還有直流雜音,那就表示有電供入2030,只是因為2030本體爆掉,內部短路造成無信號的全直流輸出
因此幾可確定只要換掉故障的2030就OK
但話說回來:維修的最基本要件就是要確保電路整體方面的完全正常,最好一次就要處理OK
因此在更換2030的同時,檢查其週邊零件是否損壞也是一並要作的
爲免造成誤導,特此補充之

网友:
我的JS-3031之前也有非常大聲的嗡嗡聲,後來發現式可變電阻外殼漏電,只需把連接VR外殼的那條裸銅線剪除即可,如下圖所示
請斷電後再行維修,祝你能夠修好他!
圖不是很清楚,請見諒

沒注意看你的圖,爆開的那顆晶體已經損壞了,嗡嗡聲非常有可能是他造成的

楼主:
台北大安 huifang  兩位大大

小弟今天 出門時買了新的TDA2030A

回來將他焊好後

一通電 就冒煙 + 很臭的味道

有檢查焊的地方確定沒有2腳不小心焊再一起之類的

但是原本的 Utc2030a 2科 依然沒事

网友A:
1.請檢查燒掉的2030週邊零件是否有短路情況(尤其是電源供電部分)
2.請檢查重低音單體的阻值(8歐姆或4歐姆,喇叭單體上通常會有標示),如低於標示阻值那就是喇叭損壞連帶燒2030
3.安裝新2030時,原附的雲母片以及螺絲絕緣墊有確實裝上去嗎?
以下舊帖有附TDA2030的電路下載連結,可供維修時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TDA20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請檢查燒掉的2030週邊零件是否有短路情況(尤其是電源供電部分)
2.請檢查重低音單體的阻值(8歐姆或4歐姆, ...

電路板的正面

電路板的背面

後來不死心再通一次電看看是哪裡在冒煙 因為第一次冒煙時有發現tda2030a沒燙 也沒裂痕 但有聽到破裂聲

結果後來發現 只要電一通 這顆 最右邊那隻腳會馬上變成紅色然後瘋狂冒煙

檢查這顆時 左右晃了一下  看到一條裂痕  所以確定破裂聲 就是他的   但是為啥換好後 變成這個有問題呢...!?

网友A:
最後一張照片,那應該是供應電源給前級(音控或是重低音分頻)的穏壓電路
是由後級供電端直接拉V+經其穏壓之後送至前級
您之前提到過有更換3300UF主濾波電容,那這一連串的故障狀況可能就是受到主濾波不良的影響,連帶燒掉重低音部分TDA2030(重低音需要吃較大電流,如電源極不穩定將會有極大機率先燒毀)以及直接與其相連的前級穩壓電路
Q1已確認燒毀必須更換,另請檢查旁邊的R37以及5.1V(還是6.1V?看不太清楚)ZD有無損壞.在裝上新的Q1之前請先檢查板上Q1部分的三點是否有對地短路(用歐姆X1檔來量,不得為0),以上確認OK之後更換零件應該就可以了
散熱片部分OK,它沒有和電路相連接故無短路問題,只要注意不要讓散熱片碰到任何其他零件或是線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照片,那應該是供應電源給前級(音控或是重低音分頻)的穏壓電路
是由後級供電端直接拉V+經其穏壓之後 ...

我已經把Q1拆下來囉 爆的好嚴重 有點不知道這顆型號是啥 感覺很像C945 就不知到哪個XD

拆下來後的電路

後來有對3點進行測量

--------------------------------------------------------
結果1:  用會逼逼叫的檔位

1. 會叫 但很小
2.不會叫 有阻值
3.不會叫 有阻值

結果2: 用歐姆檔最小的 ( 200 )

1.有阻值
2.有阻值
3.有阻值
---------------------------------------------------------
電阻跟二極體 用逼逼叫檔位  都有叫

用歐姆檔量也都有阻值

請問這樣電路上是正常的嗎??

网友:
那顆電晶體是C945沒錯
不過那是標示簡稱,全稱應為2SC945
是一般性零組件,不難買
這個電路架構,有可能ZD會出問題
請將其自板子上拆下後作量測會比較準(請依照下面連結文所述之方式量測確定)
另外看您的狀況,您應該是初學者?
下面給您一個教學文連結,希望您看過之後會有幫助
三用電表用法與元件測試
http://coray0715.pixnet.net/blog ... 6%E6%B8%AC%E8%A9%A6

楼主:
嗯啊....算是初學者只會基本的焊接  檢測就不太會了

另外想問一下

ZD應該是稽納二極體把?!

ZD要怎麼判斷 極性跟型號呢?
電路板上的那顆有點黑...看不出來

网友:
請將以下連結文的二極體部分和12樓連結文"二極體的測試"部分相互配合對照即可得到您想要的答案
http://audioart.audionet.com.tw/ ... %B8%80%E6%AD%A5.htm
另因兩文所述極性標示不同,二極體極性標示請對照如下
N極=K極   P極=A極
型號部分,一般本體上面都有標示
不過那電路板上面應有註明,是5.1V(或是6.1V?照片照不太清楚,請注意電路板實際標示)
稽納二極體規格另有標示瓦數,依這電路結構,用1W的即可

楼主:
一開始電容跟TDA2030A換新的後 一通電 電晶體就馬上爆了  還有美麗的煙霧...

後來經過測量  證實真的是 稽那二極體掛了

把二極體跟電晶體  2個都換新後 在通電測試

開關燈亮  電路板也都很正常 沒有在出現煙霧了

再來就是聽音樂測試

恩.....一切正常 !!!!

結果最後真的是因為稽納的關西

總結:
很感謝 台北大安 大大  每次有一個新的問題時都能馬上抓到問題

讓我省下不少時間 也救活了 這個被丟在門口準備回收的音響

這次維修的花費

3300uf 25V  x2   = 40

1000uf 10v x1    = 5

c945電晶體 x1    = 5

tda2030a x3 = 189

稽納二極體 5.1v 1w  x1  = 0  (((朋友熱情贊助

總:  239

這些是換下的零件 每個都好嚴重.....

大集合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電容跟TDA2030A換新的後 一通電 電晶體就馬上爆了  還有美麗的煙霧...

後來經過測量  證實真的是 稽 ...

沒去翻舊文看,現在才知道您已將喇叭完修,恭喜^_^
音響擴大機電路在整個電子領域之中算是比較基本性質的,尤其是像這纇使用IC的電路,只要能確定IC本身是正常的,週邊零件動作原理以及正常與否要去檢查與理解倒也不會太難的
電子相關初學者可以先從這方面下手學習嚕
之後再從電晶體構造電路進階學習,可以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