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汽車冷氣電磁閥不動作,DIY修護

楼主(2014-03-08):
小弟汽車是銀鑽的,冬天以來都沒開冷氣,前些日子,天氣回溫,一開冷氣@@好像沒涼風,開引擎蓋看看,壓縮機電磁閥沒動作,唉!要花錢以前,先自己看一看。
打開保險絲盒,都沒斷,想拔開壓縮機上的接頭,手路很不好,試了好幾次,手太大過不去。
因為有事要跑一趟遠路,沒時間去找修理廠,看氣象報告天氣要轉冷,那就先出門回來再說了。
在外頭與家人閒聊,說到汽車冷氣故障,電磁閥可能掛了,老弟馬上接口,沒冷媒啦。
.
.
.
冷氣弄好了,老弟告訴我,冷氣電磁閥沒那麼容易壞,冷媒沒了壓縮機自動保護,電磁閥不動作避免空轉,
我掛冷媒表檢查,果然冷媒跑光了(前些日子有看到一處接頭有些油汙,我有螺絲上緊),先將系統抽真空,
然後灌充冷媒就OK了。
老弟車子前些日子冷氣也出毛病去撿修,碰到有良心老闆告訴他的,老闆還說,一般商業道德普通的店,或說壓縮機掛了,膨脹閥掛了,黑矸有問題啦....手路又不好弄,要留車,然後背一帶鈔票去領車,良心老闆讓你上天堂,黑心老闆讓你了銀子。

网友A:
冷煤漏光了不覺得很詭異嗎?
需不需要徹底檢查一下它個迴路是否有問題。
老闆黑心那我們下次不去就是了,我們應該有自己的判斷能力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煤漏光了不覺得很詭異嗎?
需不需要徹底檢查一下它個迴路是否有問題。
老闆黑心那我們下次不去就是了,我 ...

我當中有一句話妳沒注意看到:(前些日子有看到一處接頭有些油汙,我有螺絲上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中有一句話妳沒注意看到:(前些日子有看到一處接頭有些油汙,我有螺絲上緊), ...

Sorry: (俺的沒您哪麼聰明就是了)
看到是看到了只是大哥您沒有PO圖佐證(前些日子有看到一處接頭有些油汙,我有螺絲上緊)跟這有關,只能憑空自己想像,俺是沒辦法哪麼厲害可以自已想想出來低。

楼主:
車子管路擁擠複雜,手都伸不下去,拍照也難,我也沒拆卸,重點是告訴各位,
冷氣壓縮機電磁閥不動作,有可能只是冷媒的問題,別被亂唬。

网友:
很正常啊~~這個社會運作的動力不外乎

1.懂的騙不懂的
2.內行的騙外行的
3.聰明的騙外行的

你有良心代表你賺得少.....你沒良心利潤比較高

最後你賺得少買不起房子、車子...你賺的多五子

登科.........但出來混遲早要還,鼎O、OO人就是

最好的例子,東窗事發後你啥都不是了,看你有

無那個命全身而退.....

网友:
冷氣壓縮機電磁閥不動作,有可能只是冷媒的問題,
這本來就會有保護----------------------沒冷媒保護就不會動作很正常

楼主:
我看很多汽車族的朋友,也許不知道,壓縮機沒動作,竟然是沒冷媒,或冷媒不足的關係吧?

网友:
開車的也不需要有車輛維修技術士證照阿~當然不懂

不過話說回來,要是老闆不給你跟、你看,只要你留

車多久後回來拿鈔票領車你也沒辦法!除非你有高低壓

錶先上錶看空調系統運作狀態.....

雖然沒冷門可從儲液瓶觀察窗看出,但那也需要經驗
協助判斷...

网友:
看拉這篇 可以知道 哪些原因造成冷氣不冷或不做工
待會留存 做為以後的問題點檢查
感謝Alonger

楼主:
我把冷氣弄好後,有測試運轉,將循環轉成車內循環,溫控調16度,風量第二級,
幾分鐘後用測溫槍測得風口內側溫度約4.5度C,今天早上溫車順便檢查,冷氣還是
正常OK!

网友B:
樓主您有順便換O型環嗎,(前些日子有看到一處接頭有些油汙,我有螺絲上緊),表示O型環萎了,銀鑽應該是R134A,不要換錯O型環,R134A要用高密度的

真羨慕樓主您有家私可以自己處理,小弟只能含淚給人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有順便換O型環嗎,(前些日子有看到一處接頭有些油汙,我有螺絲上緊),表示O型環萎了,銀鑽應該是R134A, ...

接頭螺絲有些鬆,還有油汙,可能是O型環的問題,因為還能上緊,我就上緊沒換零件。
銀鑽用134a冷媒沒錯,我前次因為火大,自己買了兩個轉接頭,又買了一桶冷媒,所以
就自己下手幹了。

网友:
真要注意小細節, 別被騙

网友:
原來漏冷煤會這樣,又學會了一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