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3000NP 上電自動開機

楼主(2014-03-08):
小弟一台ASUS M3000NP 上電會自動開機, 論壇搜尋好像沒看到其他人有相同問題.
想請問有沒有此機的電路圖, 小弟想追一下電源/開關線路.
另外也請問有沒有人有詳細的拆機步驟?
小弟拆到這裡就拆不下去了, 主機板拿不下來....

M3NP

M3NP

网友:
給你一各網址
http://tim.id.au/laptops/asus/m2400ne.pdf
不知是否一樣
參考看看

网友:
檢查開機SW看看 跟DC進去的迴路

网友:
有量過cmos電池嗎?

网友:
上電之後多久關閉,有畫面嗎?....

楼主:
感謝各位, 今天剛回來就看到大家給的意見, 我會再繼續往下追...
先說一下此機目前的狀況
1. cmos 電池已沒電, 已移除
2. 在移除鋰電, 光碟機, RAM, HD的狀態, 一插上AC adaptor, 會停在開機畫面
3. 在移除鋰電, 光碟機, 保留RAM, HD的狀態, 一插上AC adaptor, 會直接開機, 並且進入windows.
    之後也可以正常關機.

現在最麻煩的是主機板拆到這一步已經無法再拆下去了, 結構跟2樓網友提供的M2400ne有很大不同.
再來就是沒找到電路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今天剛回來就看到大家給的意見, 我會再繼續往下追...

附上網路上找的資料, 不知是否是你要的, 參考看看吧...

M3NP-Chapter 02-v1.1.pdf (967.61 KB, 下載次數: 14)
M3NP-Chapter 05-v1.1.pdf (760.05 KB, 下載次數: 13)

网友:
若裝上有電的電池,再將bios設定正確後還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今天剛回來就看到大家給的意見, 我會再繼續往下追...
先說一下此機目前的狀況
1. cmos 電池已沒 ...

換個cmos電池就好了吧,你想的太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