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凡 898D 烙鐵換發熱芯

楼主(2014-03-08):
這臺是上個月初在PIGOO愛心惜福e店(露x拍賣)買的,當初購買時因為預算問題 並沒有打算多購買1組發熱芯,不過聽了學姐的建議 最後還是多買了一組,想不到這組發熱芯這麼快就用上了,使用時數沒多久的說...
主機已經偵測不到了烙鐵了
發熱心的電線竟然用焊的!!要是沒有第2隻烙鐵的話還真不知道怎換!?
先拆掉固定烙鐵頭的東東 和烙鐵頭本身
看到發黑的發熱心了
跟新的發熱芯比一比,故障發熱芯的黃色導線已經從內部斷掉了(被我抽出來了)
裝上烙鐵頭焊固定烙鐵頭的東東
裝上後已經可以正常加熱了

网友A:
我的發熱心怎麼不是不鏽鋼的?是陶瓷的!! 不知道有沒有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發熱心怎麼不是不鏽鋼的?是陶瓷的!! 不知道有沒有差別!!

這我就不清楚了,我的是不鏽鋼的,裡面有灌白色的水泥把他封住
能用就好,陶瓷的耐熱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就不清楚了,我的是不鏽鋼的,裡面有灌白色的水泥把他封住
能用就好,陶瓷的耐熱比較好

我覺那不是"水泥"吧!
那應該是陶瓷發熱芯外面包導熱金屬片,因為陶瓷芯比較脆,主要是用來強化陶瓷芯比較不會因受敲擊斷掉。

网友:
大陸的東西便宜,但檔不久,我早期的安泰信936b也是幾個月就要換癹熱芯後來我就換牌子了

网友:
陶瓷的比較好,絕緣係數較高,可避免烙鐵頭因電熱線漏電而使烙鐵頭帶電損壞被焊物

网友B:
在下想請教…
如果更換發熱芯,是不是也要重新校正一次溫度呢?

网友C:
我想知道加熱部份阻抗多少
可以幫忙量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想請教…
如果更換發熱芯,是不是也要重新校正一次溫度呢?

是的,需要重新校正,剛剛測了一下溫度,差了近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加熱部份阻抗多少
可以幫忙量一下嗎

是故障的那個發熱芯嗎?
我的電表剛好被高壓電掛了,沒辦法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故障的那個發熱芯嗎?
我的電表剛好被高壓電掛了,沒辦法量..

新的發熱芯不知道阻抗多少
我想對照一下我有沒有買錯
因為我的也壞掉了
我是買類似的代用
想說至少不要差太多
................................................
還有請教要如何校正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發熱芯不知道阻抗多少
我想對照一下我有沒有買錯
因為我的也壞掉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校準,剛剛看了一下說明書....國中都快畢不了業了怎麼看得懂英文....
救命阿
------------------------
我的898D好像有點秀逗了,明明有接好接地還被電傻....無言了

楼主:
操! 又燒了1之發熱芯!!!
品質真他X的有夠好
這臺機子有點不太想用了,想把他丟著當備品,有人有推薦"耐用"一點的溫控焊臺嗎?   只需要烙鐵就好 不需要熱風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操! 又燒了1之發熱芯!!!
品質真他X的有夠好
這臺機子有點不太想用了,想把他丟著當備品,有人有推薦"耐用" ...

上次製作恆溫絡鐵的時候發現電熱芯有兩種一種是 電阻式溫度感應器,另一種是電偶式溫度感應器,電熱芯我也有發生過 5-E的異常,感溫線接觸不良造成,以內阻來算直接接上24V應該很快就燒掉了,它有控制電流量(PWM?)除非你一值設定在最高溫度,!! 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製作恆溫絡鐵的時候發現電熱芯有兩種一種是 電阻式溫度感應器,另一種是電偶式溫度感應器,電熱芯我也 ...

我常常定溫在480~450度,因為單溫烙鐵用久了就會習慣那種快速融錫的順暢感~!
改成320度會變成不融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常常定溫在480~450度,因為單溫烙鐵用久了就會習慣那種快速融錫的順暢感~!
改成320度會變成不融錫...

那我的烙鐵有問題!! 我都設定在 270度!! 拆電路板上的IC 使用刀柄設定 310度!! 我是 898A+.

网友:
有時是線斷導致S-E錯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常常定溫在480~450度,因為單溫烙鐵用久了就會習慣那種快速融錫的順暢感~!
改成320度會變成不融錫...

也太猛了吧!!??

我有大陸的仿936,以前也開很高,後來燒了發熱芯以後,我就知道不能開那麼高。。。。

你算運氣不錯了。。。。看看我燒的是什麼。。。。。

http://bbs.pigoo.com/thread-34530-1-1.html

我的是因為開太高溫,導致頂不住造成短路。以後不要開那麼高吧!

(320太低,大部分要開到350~380。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燒掉是開到450。燒過以後就儘量不超過380.)

网友:
我為了拆XBOX 360的電容(360的散熱超強),白光的936開到400又加鍚,勉強才拆下電容。

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加工無鉛板子要用專用無鉛烙鐵比較好的原故,因為重新設計。。。。。有鉛的就不用那麼講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 又燒了1之發熱芯!!!
品質真他X的有夠好
這臺機子有點不太想用了,想把他丟著當備品,有人有推薦"耐用" ...

『推薦"耐用"一點的溫控焊臺』

有!!!  Hakko 或 Weller 的無鉛烙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操! 又燒了1之發熱芯!!!
品質真他X的有夠好
這臺機子有點不太想用了,想把他丟著當備品,有人有推薦"耐用" ...

下圖這台怎樣,三機一體一次到位 。吹,含,吸,焊,摳

网友F:
從第一張相片中的烙鐵樣子就可以知道你溫度設定的太高了,一般恆溫烙鐵設在350度就可以適合一般工作了,你開到480度不用多久一定就燒壞了,我家的日本原裝HAKKO也經不起長時間這麼高的設定值呀!

网友F:
對了!烏骨雞學姐的簽名檔就有說明了,請會員不要在露天跟她買東西,在痞酷網跟她聯絡就好了,在露天買會被扣被露天扣錢,相對成本較高,會員也會幫忙起公狗,所以有些東西在痞酷網買的價錢會打折(像這台就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操! 又燒了1之發熱芯!!!
品質真他X的有夠好
這臺機子有點不太想用了,想把他丟著當備品,有人有推薦"耐用" ...

坦克大,

HAKKO 907電烙鐵專用手柄 A1321發熱芯 能適用在這一台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96156518?actsrch=srp3
我之前買了一支, 後來祗用到它頭/支架, 來修我用了15年的Goot PX-10,

如果發熱芯/手柄能用... (映象中是陶磁的)
如果您在新北市, 要不要過來拿去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就不清楚了,我的是不鏽鋼的,裡面有灌白色的水泥把他封住
能用就好,陶瓷的耐熱比較好

那個不是水泥,898D的發熱芯我詢問了,它是陶瓷發熱芯外套不銹鋼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坦克大,

HAKKO 907電烙鐵專用手柄 A1321發熱芯 能適用在這一台嗎??

此款發熱芯好像是a1322跟a1323通用
我也是用898d跟樓主的面版一樣只是廠牌不一樣
1322是陶瓷款1323是不繡鋼款(如有錯誤)請揪正
最近我也是發熱芯壞了用當時買時多附的
換上後總覺得要開比較大才溶錫目前都開380度
以前好像280~300度就很好焊了
所以才會問說正常發熱芯阻抗不知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太猛了吧!!??

我有大陸的仿936,以前也開很高,後來燒了發熱芯以後,我就知道不能開那麼高。。。 ...

呵呵 還真是慘痛的教訓 以後我不會在開這麼高的溫度了 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從第一張相片中的烙鐵樣子就可以知道你溫度設定的太高了,一般恆溫烙鐵設在350度就可以適合一般工作了,你 ...

是的 我會節制點 別開那麼高的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圖這台怎樣,三機一體一次到位 。吹,含,吸,焊,摳

這個ㄜ....
不行拉!
買下去我會破產拉!
不過這功能還真多價格肯定不斐!
其實我預算只有2K 學生沒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坦克大,

HAKKO 907電烙鐵專用手柄 A1321發熱芯 能適用在這一台嗎??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因為我不是設計者也 沒有改裝的嗜好我住嘉義 新北太遠了 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對了!烏骨雞學姐的簽名檔就有說明了,請會員不要在露天跟她買東西,在痞酷網跟她聯絡就好了,在露天買會被 ...

老大,請問一下,什麼是"起公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款發熱芯好像是a1322跟a1323通用
我也是用898d跟樓主的面版一樣只是廠牌不一樣
1322是陶瓷款1323是不繡 ...

以前的經驗紀錄:
pin1 & pin2: 13.2 歐姆電熱絲
pin3: 外殼接地
pin4: & pin5: 熱電偶 1.1歐姆

pin1 & pin2: 電阻溫度感應線 46.6 歐姆
pin3: 外殼接地
pin4: & pin5: 電熱絲 3.6 歐姆

給你參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此款發熱芯好像是a1322跟a1323通用
我也是用898d跟樓主的面版一樣只是廠牌不一樣
1322是陶瓷款1323是不繡 ...

來, 我量了一下 A1321發熱芯, 請看圖!!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來, 我量了一下 A1321發熱芯, 請看圖!!

對這是1321的數據~898d應該是不能用~

我現在用的是買機器時隨機附的備品
數據是溫度2.2歐姆加熱18歐姆
最近掏寶買的是溫度1.1歐姆加熱14歐姆

最近買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款發熱芯好像是a1322跟a1323通用
我也是用898d跟樓主的面版一樣只是廠牌不一樣
1322是陶瓷款1323是不繡 ...

換過發熱芯都需要溫度校正一下(通常都會有一個CAL的VR)
發熱芯的熱阻抗要跟控制電路匹配
液晶屏上的溫度才會顯示正確的溫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這是1321的數據~898d應該是不能用~

我現在用的是買機器時隨機附的備品

以前 POPCORN有教我使用 打火機 加熱烙鐵頭若是電壓有變化就是"電偶"感溫!! 一般熱電偶的阻值低,它是兩條金屬"點焊"而已所以阻抗低,若是感溫電阻式的她的電阻執會比較高一些,比方說PT100 就是標準溫度時候 100歐姆,我的手柄應該是 50歐姆的...(PT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