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做12v led檯燈

楼主(2014-03-08):
無聊從儀錶裡拆下一個變壓器,玩玩測量電壓有12V,因此想想…而做出檯燈
工具:銅管6"X1.銅三通X1.銅接頭X1.不鏽鋼碗X1.1wledX4
變壓器110V變35V轉12VX1.開關X1.鐵罐X1電線….等

製做燈架及器具
製做底座及線路
安裝線路及固定
測試.完工

网友:
要注意led散熱問題,不然老化會很快。

网友:
感覺很復古耶~不錯呦
整體看來都是銅鐵製會不會有漏電疑慮~(感謝分享)。

楼主:
謝啦..變壓器固定在木板上.電線接合處有用.熱熔膠封住.應該還好

网友:
很古早的感覺~~~

网友A:
建议把驱动由恒压改为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驱动由恒压改为恒流

內行哦~~~~~

我朋友還有說,要加上限流電阻比較好。

還有,變壓器改PWM的應該也會比較好吧。。。

http://gc.digitw.com/Program/Resistor4LED/Resistor4LED.ht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內行哦~~~~~

我朋友還有說,要加上限流電阻比較好。

变压器和PWM,其实都差不多,最大的差别就体积和重量的问题,不过PWM功耗确实比变压器小,但从干扰和寿命上考虑,变压器胜出,决定LED灯的寿命和光衰主要是电流和温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內行哦~~~~~

我朋友還有說,要加上限流電阻比較好。

附上我自己DIY的简易恒流LED驱动电路图,用了一年多,很正常,因没仪器检测,凭肉眼看不出有光衰,电路中有哪不妥的请指正

请点击到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和PWM,其实都差不多,最大的差别就体积和重量的问题,不过PWM功耗确实比变压器小,但从干扰和寿命 ...

PWM變壓器不是比較省電嗎?(效率高)

因為現在大家不要的變壓器很多,如果可能的話,應該採用PWM變壓器為佳。

网友C:
傳統變壓器,體積大,空載電流大,無EMI干擾
交換式電源,體積小,空載電流小,有EMI干擾

小功率使用傳統變壓器就好,省錢又好用
大功率適用途選擇
如果用在音響上,選擇傳統變壓器較優
如果其他用途,選擇交換式電源較便利

樓主的LED驅動電路,可以考慮將4顆LED串連
並且使用"定電流方式"驅動
雖然7812有穩壓功能,但並不是定電流
所以對LED來說不是最佳設計

楼主:
謝謝各位指教

网友:
1W的LED,理論上
工作電壓應該在於3.0V~3.6V之間
工作電流應該在350ma
LZ用的是7812定電壓的方式驅動四顆一串
因此不用擔心會有過電流的狀況
除非某一顆LED短路

用降低電壓的方式驅動LED,史上很多實例 (本人也有很多應用實例)

例如
車用LED室內燈,軟膠條LED燈~~~都是使用3顆一組+電阻限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傳統變壓器,體積大,空載電流大,無EMI干擾
交換式電源,體積小,空載電流小,有EMI干擾

其實,現在很多大功率音響的電源,都改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了
原因是
體積小,重量輕,量產容易
而且,因為工作頻率高,根本不用擔心耳朵會聽到雜音

D類放大器&T類放大器,也都是以PWM方式做電流放大 (左岸稱為"數碼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現在很多大功率音響的電源,都改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了
原因是
體積小,重量輕,量產容易

沒錯,但必須是專為"音響"設計的交換式電源

小弟目前就是使用TA2020*6,作12聲道功放
雖然功率不大,但是力道有出來
缺點是中高頻不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我自己DIY的简易恒流LED驱动电路图,用了一年多,很正常,因没仪器检测,凭肉眼看不出有光衰,电路中 ...

圖中LM317的2-3腳位標示修正後,就更完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附上我自己DIY的简易恒流LED驱动电路图,用了一年多,很正常,因没仪器检测,凭肉眼看不出有光衰,电路中 ...

3腳為Vin,2腳為Vout

网友:
引用 网友E:
3腳為Vin,2腳為Vout

谢谢,已更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附上我自己DIY的简易恒流LED驱动电路图,用了一年多,很正常,因没仪器检测,凭肉眼看不出有光衰,电路中 ...

該電路應用在LED定電流驅動
輸出端不會有電流回衝
因此,1N4007可以省略

如果輸出是連接充電電池的話 (會有電流回衝)
該二極體可作為LM317的保護 (市電停供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該電路應用在LED定電流驅動
輸出端不會有電流回衝
因此,1N4007可以省略

谢谢,这有考虑到了,我在别的地方有说明过,在这只是想想看各位还有什么别的看法,故意没说明,希望还能指出还有哪不合理的地方

请点击这里看看第24楼

网友:
雖然 LED很省電、但是AC35V整流為DC約49V加在於7812 穩壓IC輸出DC12V. 壓差37V,對穩壓IC是個重負擔
若常時間使用不是很好,建議使用AC110V  轉換為15V即可。當然使用SWITCHING  Power DC12V效率 & 壽

网友:
命會更好.提供參考.

楼主:
謝謝提供資料

楼主:
因鐵罐太大而軟不好看.底座重新改裝

网友:
請參考附件,另外散熱請注意,若沒有鰭片幫助散熱,每W至少要有5cm^2的散熱面積
PT4115 應用方案(MR16).pdf (90.09 KB, 下載次數: 49)

楼主:
謝謝你的資料.收下喔?的確使用時開始很亮.過5分鐘漸漸變暗.真的散熱不佳.有光衰之現象.以後改進

网友:
我看"這是世界最美的檯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鐵罐太大而軟不好看.底座重新改裝

越來越有那個FU.....
如果把上面圓形鐵皮和底座木板材質.....
通通貼上....木紋皮......那就更加完美!!!....
可媲美.....設計師的大作......
給您拍拍手....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