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可以這樣用嗎 ?

楼主(2014-03-08):
我有一顆三線抽頭的變壓器 6V-0-6V  可以將2組 6V的整流成 DC+-5V 把6V-6V(12VAC)整流成 DC+12V且同時使用 這樣會不會有問題  ?

网友:
你可以接接看

如果沒意外,是可以的

网友:
+-5V跟+12V不共地可以,共地的話會有問題。

楼主:
謝謝 大大 的指導 ^^
再請教  如果 我用 7812 整流成DC 12V 後面再串一個 7805 整流 成DC +5V 那 這2組 電源皆可用嗎  ?
因為 我有一個0-50V 可調電源供應器 的 2N3055 燒了 它只用一簡單的 散熱片散熱 拆下 壞的2N3055 後 看到散熱片下的電路板都黑掉了 背面銅箔也鼓起來 研判應該式 過熱 想說加一個DC12V 的風扇幫助散熱 既然要加也想順便加個 +5V 跟+12V的電源 彈不知這樣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大大 的指導 ^^
再請教  如果 我用 7812 整流成DC 12V 後面再串一個 7805 整流 成DC +5V 那 這2組 電 ...

耐電流是比較需要考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大大 的指導 ^^
再請教  如果 我用 7812 整流成DC 12V 後面再串一個 7805 整流 成DC +5V 那 這2組 電 ...

請參考scottwang版主的這一帖:
5-15V 4組固定式正負電源輸出
http://bbs.pigoo.com/thread-50164-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大大 的指導 ^^
再請教  如果 我用 7812 整流成DC 12V 後面再串一個 7805 整流 成DC +5V 那 這2組 電 ...

1. "0-50V 可調電源供應器"的最前端電容電壓預估約有DC60V左右,此無法直接適用78XX系列穩壓器.
2. 7812與7805成串連,因每顆穩壓器的耐電流量約為1-1.5A,故其單顆的電流輸出量又為變少.如7812的負載需0.5A,7805的輸出電流也僅剩0.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0-50V 可調電源供應器"的最前端電容電壓預估約有DC60V左右,此無法直接適用78XX系列穩壓器.
2. 7812與 ...

謝謝大大的提醒
我不是直接拉 主供應器的整流電源 而是另外再加一個 6v-0-6v 的小變壓器 拉6v-6v(12VAC )用橋式整流 直接給dc12v風扇用  結果 風扇動一下不轉 應該是啟動電流不足 才加上 7812 風扇就可正常轉動 才會有 再串一個 7805的想法 畢竟 +12vdc +5vdc 是比較常用的直流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提醒
我不是直接拉 主供應器的整流電源 而是另外再加一個 6v-0-6v 的小變壓器 拉6v-6v(12VAC ) ...

感覺是電源濾波電容容量不足造成的,用多少數值的?

楼主:
是用 斷線的 ADAPTOR 上拆下來的 連同 橋式整流 它的電容是 1000uF 16V

网友B:
要用傳統的 不能用開關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傳統的 不能用開關電源

我是用 傳統 的adaptor 上拆下來的 很簡單 就是 用4個二極體 組成橋式整流再加一個 1000uF 的濾波電容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