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ATACOMP DSP-1 電腦喇叭改裝

楼主(2014-03-08):
這個電腦小喇叭也使用多年了, 當初九百九買的, 一直盡忠職守
聲音也不錯,
今天下大雨沒事幹, 拿出來改裝提升聲音品質

先研究板子的布局

可以看出用料不錯, 全板使用 松下電容, 整流子用IN5401
音量控制是一顆 LM4832N, 取代使用廉價的VR, 對音質確實有幫助

楼主:
改裝重點

1. 交連電容, 改用同數值的PP電容

2. 電源供應變壓器, 改用環型變壓器 12V  7A 的規格

3. 兩支喇叭原本細細的連接線, 改用較好的喇叭線

4. 濾波電容改用品質較好的 NICHICON KZ 電容

材料都是從抽屜裡挖出來的, 下雨天根本不想出門

嗯, 只能說, 聲音有很明顯的提升, 相對於沒改前, 聲音飽滿,細節也出來了
----------------------------------------------------------------------------------------

一般電腦喇叭都是用電解電容當交連, 把電解換成PP電容就是最有幫助的地方
再來就是換掉廉價的音量控制可變電阻, 這也影響很大
如果還是不滿足,  再來就是換掉虛弱的變壓器

网友A:
單體再換掉,
塑膠外殼換木質音箱,改變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體再換掉,
塑膠外殼換木質音箱,改變更大...

哈~這樣就買個新的了

网友:
裡面塞吸音棉。如果時間夠,再用烙鐵熱熔膠密封所有的洞口,改成密閉式甚至氣墊式,聲音會更飽滿更低沉...不過這樣會不會太...

楼主:
嚴格講起來, 我也只換電容換線, 版上的每位大大都有的東西
沒有花很多錢的--改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這樣就買個新的了

買新的音質未必有舊的好...
目前很多新品Cost down太多,反而不如舊的好,
嫌麻煩的話,就只要換單體也可以...

我很早就不用電腦喇叭了...大多數電腦喇叭聲音實在爛到沒辦法接受...
都改接床頭音響來當作輸出...
原本用的是JVC UX-V3.....回收場撿的,卡帶座故障,其餘正常,
卡帶本來就沒在聽,不修,向原廠買了支遙控器...700元,搞定.
後來又收了一台古董Denon UD-M30....300元,
不過電不開機,換了變壓器溫度保險絲...20元,完修(有發維修實例)
所以又將JVC UX-V3主機換成Denon UD-M30,喇叭沿用JVC...
目前爽爽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新的音質未必有舊的好...
目前很多新品Cost down太多,反而不如舊的好,
嫌麻煩的話,就只要換單體也可以. ...

還是你的配備好
Denon UD-M30 是好東西耶

但是我空間太小
沒辦法放那種配備

网友B:
TDA7265 POWER AMP IC算是不錯的聲底
不過這對喇叭的重點其實是在那單體上
那全音域單體的低音出奇的飽足
根本不像是小口徑單體能表現出來的性能
之前有用過一對掛LEMEL牌子的多媒體喇叭就是用這種單體
小小一顆,整體表現直逼較高級的兩音路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7265 POWER AMP IC算是不錯的聲底
不過這對喇叭的重點其實是在那單體上
那全音域單體的低音出奇的飽足

就我聽的感覺
聽人聲唱歌是很好, 鋼琴聲也很好
確實不像是小喇叭的聲音

但是聽謝金燕的姐姐, 低音就力有未逮了

网友:
以前的電腦喇叭音質比較好,我486DX4-100時代
的附贈喇叭音質也很不錯~~

网友:
這組時也算中高階等級
雖然只有2.5寸的單體
用料比一般同等級好太多了

楼主:
是低, 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桌上唱歌
我都捨不得換下來

网友:
很不錯的改裝,讓它能再為你服務。
以前的電子產品用料差好多喔

网友:
改頭沒換面記憶了。。

网友:
這個好玩,下回我也要來玩玩看喔~

网友:
旁邊有一個小米的宅配紙盒

网友:
當年我有買一對給女兒帶去學校用,在寢室開聲被嫌吵,可是辨叭的時候確指定要用!現在小兒接手,再年才會回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