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動車電瓶還原

楼主(2014-03-08):
這台是嫩媽電動車的電瓶,四顆12V/14AH 串聯48V
診狀:充電一晚,跑不到5KM就要顧路

電瓶使用至今計20個月(以下還原方法對四年內電瓶卡舞效)

處理電瓶前,充飽後,先測量空載電壓:51.72V

使用12V/55W汽車遠光燈當負載,逐一測試電瓶
每顆都出現一分鐘內電壓急速下降,此証實電瓶蓄電量不足

密封或是半密封電解液蓋,對三太子來說,都是可拆

這是求籤的處方

配方不能公開,SORRY!

還原液的導電率破表亮紅燈,Err

以14AH電瓶來說,每個cell(電解槽)加入1~2CC

定電流4A充電三小時,單顆電瓶13.38V點燈,沒錯!您看到燈泡在冒煙~
因為燈太亮妨礙拍照,紙遮燒起來了,燈泡很燙要小心!

電解液蓋烙鐵熔膠密合

完工領賞~

网友A:
我在大陸看人家是每一個電池都接一個燈泡
這樣才會標準吧

网友:
這傢伙越來越像恐怖份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大陸看人家是每一個電池都接一個燈泡
這樣才會標準吧

M叔,大陸的本錢厚呀!
三太子勤能補拙,多做幾顆電瓶測試
看看可不可以~學的多

网友:
我剛好這段時間在大陸----------這滿街都是電瓶車------整天都有人在修電池

网友B:
電池蓋鑽孔是為了減低壓力嗎?會不會漏液?

网友:
照片看來最右邊的電池比較大,是錯覺嗎?

网友:
什麼都壞什麼都修什麼都不奇怪。
這樣的方法可以1次修還是N次修。。
為要融鐵融膠密合不用標籤貼紙密合?又漏危險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池蓋鑽孔是為了減低壓力嗎?會不會漏液?

樓主應該沒有鑽孔,只是用烙鐵按一下,避免蓋子掉下來

新電池的蓋子就是用硬塞的塞下去,拆時用工具挖,週邊可能會漏液,才需要熔膠密合

网友:
看來只差藥方濃度了

网友C:
報三太子
有一顆用了一年就掛的車用電池
要求籤
請開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蓋鑽孔是為了減低壓力嗎?會不會漏液?

沒有鑽孔呀!
防漏液是靠橡膠蓋,它是被迫合的,不會漏
就算是完全密封的電瓶,也是有排氣孔,防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三太子
有一顆用了一年就掛的車用電池
要求籤

原電瓶充飽電,先測六個電解槽,每個要有趨近1.280的比重
落差最大的幾個電解槽比重,才是目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電瓶充飽電,先測六個電解槽,每個要有趨近1.280的比重
落差最大的幾個電解槽比重,才是目標~

人家求的是藥籤啦....................

网友E:
最近也想修電瓶
請求配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人家求的是藥籤啦....................

下藥之前~要先確認電瓶充飽電後~
每槽硫酸液比重~有無達標準值(1.28)~
如無則需調配至近似值~
不然直接下藥會功虧一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下藥之前~要先確認電瓶充飽電後~
每槽硫酸液比重~有無達標準值(1.28)~
如無則需調配至近似值~

比重1.280是老規格,新的電瓶好像是1.260,那個湯不深都寫這樣。

网友G:
比重高-空載電壓高.極板易腐蝕

小弟這邊加水式車用電瓶,每格比重高達1.3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想修電瓶
請求配方???

琉酸鎂 也稱瀉塩

网友:
看醫生也要把脈,
同一把藥,有人活也有人掛,
改天還是要買比重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琉酸鎂 也稱瀉塩

原來電瓶便祕,要吃瀉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求的是藥籤啦....................

三太子已經有開釋了.
真的不行再來求下重藥的籤.
退甲~~~

网友:
來求廟裡求籤的善男信女從來都不給香油錢,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琉酸鎂 也稱瀉塩

琉酸鎂
我這裡的化工行要以次買25公斤
目前網路訂購中

网友:
請問使用琉酸鎂配方!

要把舊的電池水到出來?後加配方
還是直接配方加進去?

网友:
YOUTUBE 有很多教學 用 BATTERY reconditioning 搜尋慢慢體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三太子
有一顆用了一年就掛的車用電池
要求籤

一年瓶,救回希望高
只要外形沒彭龜、電解槽沒黑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掛號看診是不能給藥單的!!!................................是我等級不夠嗎??請問h大~小弟為甚麼不能評分呢??

24小時內只能送出100分說~

网友:
To:ming6511 是我等級不夠嗎??請問h大~小弟為甚麼不能評分呢??

沒有啊。。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您的等級應該每天可以有20多分可以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重1.280是老規格,新的電瓶好像是1.260,那個湯不深都寫這樣。

1.260代表鉛板內的硫酸還未完全釋放出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重高-空載電壓高.極板易腐蝕

小弟這邊加水式車用電瓶,每格比重高達1.3

電瓶放電時,電解液中的硫酸會進入到鉛板中,電解液比重下降
電瓶充電時,鉛板中的硫酸會釋放到電解液中,電解液比重上升至1.280飽和
電解液不足是要補充純水
要是誤加1.280稀硫酸,比重相對會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瓶放電時,電解液中的硫酸會進入到鉛板中,電解液比重下降
電瓶充電時,鉛板中的硫酸會釋放到電解液中 ...

小弟有顆車用加水式電池,長期過充電
等發現時水位已應在下限處
6格全部加蒸餾水,經過2次完整充放電
比重還是低於1.2~1.25
後來在用比重1.4的硫酸水去混合
全部都調整成比重1.28

网友I:
这样的电池用上两年寿命也将终结。免维护型动力铅蓄电池品质变坏的原由多种多样,不象普通湿式铅蓄电池那般容易再生。自己处理不光费时费力,效果还不一定好。铅类化合物还是少碰为妙。更何况这类电池如今价格也不怎么高,直接换新的比较实在。我们这边以旧换新,一组电瓶(48V)的也就400左右吧,不知台湾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电池用上两年寿命也将终结。免维护型动力铅蓄电池品质变坏的原由多种多样,不象普通湿式铅蓄电池那般 ...

嫩媽說上次換14AH 四顆,臺幣3600.-

网友I:
RE: 電動車電瓶還原

引用 楼主:
嫩媽說上次換14AH 四顆,臺幣3600.-

那你们这真的很贵哦!价格快赶上panasonic 的电池了——莫不是嫩妈更换的是这个牌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们这真的很贵哦!价格快赶上panasonic 的电池了——莫不是嫩妈更换的是这个牌子吗? ...

老板幫嫩媽更换的是雜牌電瓶~
車輛電瓶實體商店詢過價的YUASA較高、PANASONIC次之~
感覺年限都差不多,產品的壽期早已經設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