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交流車大燈增亮方法

楼主(2014-03-08):
這幾天無聊動動腦,想到之前有發一篇 大燈增亮討論(交流車)
那篇帖子無法繼續討論,在此與大家討論

如果用35V 470u電容 串聯2顆, 成為無極性電容(70v 470u) 作為一組
接個6組電容到大燈接頭上. 這樣是否可以達到真正增亮效果?

网友A:
一般舊車發電系統是屬於半波整流
發電機一路輸出給大燈(待速時約9V),並且有"調壓整流器"介入穩定電壓
另一路輸出給電池回充(待速時約12V),並且經過"調壓整流器"作充電控制

不想改三相發電與直流供電系統的話
可以將考慮用增加一顆"調壓整流器",並且將大燈電路改接在充電輸出那路上
請参考 070404.pdf (578.85 KB, 下載次數: 285)
原理是利用回充那路較高的電壓供應大燈電力,並且穩定電壓

如果直接取用AC電壓作整流,沒有作穩壓功能
在高速行駛會使燈泡燒壞

网友B:
交流車應該就是指要啟動引擎大燈才會亮的車種對吧?

直流車就像汽車,引擎熄火也可以開大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車應該就是指要啟動引擎大燈才會亮的車種對吧?

直流車就像汽車,引擎熄火也可以開大燈.. ...

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舊車發電系統是屬於半波整流
發電機一路輸出給大燈(待速時約9V),並且有"調壓整流器"介入穩定電壓
另一 ...

大大,我想請問一下
這樣改會不會導致容易沒電? (回充量被大燈拿去用)

网友A:
改法正確並不會導致沒電回充

調壓整流器的調壓功能,會把電壓限制在14v左右
14v已經足夠整流回充給電池
所以並不會沒電,頂多會充量少一點

因為電池只供應啟動馬達\方向燈\喇叭\煞車燈
所已消耗電力很少,白天有騎車應該都能補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法正確並不會導致沒電回充

調壓整流器的調壓功能,會把電壓限制在14v左右

煞車燈小弟已經改成LED的,對交流車回充小來說真的省蠻多電的.
尤其小弟家人騎車喜歡小含煞車 等紅綠燈就算沒斜坡也是含著

文件我還沒看完,看完後待有空再拆車研究線路和文件中的差異

PS:我是得意100的,有興趣的大大也可以一起動手改改來分享.

网友:
您參考一下電路圖

交流點燈的車,大燈發電線圈跟充電線圈是分開的,也就是是否開大燈不影響回充

大燈不夠亮建議您先上勾表量大燈電流,除非線路阻抗升高,否則幾乎都要換內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