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600不開機

楼主(2014-03-09):
SONY KDL-40EX600不開機,待機橘灯亮 ,開機綠灯亮不會閃 ,沒有聲音,沒有影像 ,沒有背光 ,(有測量待機橘灯亮 ,及 ,,開機綠灯亮 ,的PIN電壓多是一樣)不知是電源板或是AD板的問題,請知道的大大給個方向...謝謝

网友A:
答案就在您寫的數據上...58分就可完修了

网友B:
BL-ERR = BACK LIGHT ERRO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就在您寫的數據上...58分就可完修了

thwa大:可以講解一下嗎?因為不懂 ,請示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ERR = BACK LIGHT ERROR ?

stewart888大:是BL-ERR 電壓不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wa大:可以講解一下嗎?因為不懂 ,請示教,謝謝

空載找一下電原版吧!!...數據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載找一下電原版吧!!...數據不對...

thwa大:1.開機 及 關機 ,測大電容多是393V
            2.把掉第3腳POWER-ON ,測大電容多是158V
            3.把掉第3腳POWER-ON ,測此線 ,按開機綠灯亮3.2V ,,按關機橘灯亮0V
            4.把掉的第3腳POWER-ON ,此線插回 ,測此線開機 及 關機 多是3.2V
            5.空載把掉PIN只有1腳 及 2腳 3.3V ,其他多是0V
見鬼了 ,這樣AD板 及 電源板 ,不知是哪塊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wa大:1.開機 及 關機 ,測大電容多是393V
            2.把掉第3腳POWER-ON ,測大電容多是158V

Trace 一下吧!..... 屍體在你那...我摸不到...

393V -->指的是 PFC出來的電壓,158V-->指的是經由變壓器效能增益後出來的電壓
這都只是在一次測而已..................................................................那二次測勒??

加油加油...答案就在不遠的前方...

网友C:
量測看看LED燈條電壓有沒有16X-318V左右  有2組  看都有沒有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ce 一下吧!..... 屍體在你那...我摸不到...

393V -->指的是 PFC出來的電壓,158V-->指的是經由變壓器 ...

thwa大:謝謝.....按關機正常,大電容因該158V ,為何會有39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測看看LED燈條電壓有沒有16X-318V左右  有2組  看都有沒有輸出

jackhiphop大:測量OUT1 及 OUT2 多是103V

网友C:
2腳都103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腳都103V嗎?

是的2腳都103V ,在想說 ,為何按關機(正常,大電容因該158V) ,為何會有393V ,
                         還有 3.把掉第3腳POWER-ON ,測此線 ,按開機綠灯亮3.2V ,,按關機橘灯亮0V
                                 4.把掉的第3腳POWER-ON ,此線插回 ,測此線開機 及 關機 多是3.2V(想不通)

网友C:
以小窗給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小窗給你看看

不解(以小窗給你看看)

网友C:
我答案已給你  不懂我沒辦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thwa大:謝謝.....按關機正常,大電容因該158V ,為何會有393V

那是因為有PFC迴路升壓的關係,正常待機電源只使用全波整流,開機後PFC電路開始動作,將輸入電壓升高至380V以上,您有測到此電壓變化表示電源主迴路是正常的,POWER ON也是正常的,剩下來的應該就是背光迴路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答案已給你  不懂我沒辦法了!!

jackhiphop大:謝謝...我較愚笨 ,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為有PFC迴路升壓的關係,正常待機電源只使用全波整流,開機後PFC電路開始動作,將輸入電壓升高至38 ...

ysc大:謝謝... 背光迴路會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ysc大:謝謝... 背光迴路會注意

感謝 yes大幫我回你...我還真不知如何解釋
附件 PFC spec可以參考...頁數不多 FL7930C-191092.pdf (1.44 MB, 下載次數: 269)

您看你量的 T-COM-ON與 T-CON-VCC12V都為 0V...應該您也覺得怪怪的吧!!
BL(Back light) 0V...因 T-CON無電壓還可以解釋
這都是二次測出來的電壓...小零件故障應該難不到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 yes大幫我回你...我還真不知如何解釋
附件 PFC spec可以參考...頁數不多

thwa大:感謝提供資料 ,不過下載失敗 ,二次測出來的電壓...小零件 ,我會注意
              此機PFC IC6501 字體看不見 ,知道的大大請提供...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thwa大:感謝提供資料 ,不過下載失敗 ,二次測出來的電壓...小零件 ,我會注意
              此機PFC IC650 ...

CXA3809M

http://assets.shopjimmy.com/medi ... asheet/CXA3809M.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CXA3809M

http://assets.shopjimmy.com/media/documents/Icdatasheet/CXA3809M.pdf

duncan 大:感謝...這樣也查得出來 ,厲害

楼主:
T-CON VCC無電壓 ,AD板為多層板 ,紅色箭頭VCC不知接到哪裡 ,有請知到的大大告知...謝謝

网友:
這個時候就該讀點書了

46EX6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nicholas大:感謝提供, 寶貴資料

楼主:
感謝各前輩協助(已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小零件故障吧!!

网友:
容小弟小問一下是換什麼小零件得以修復的。

楼主:
之前沒注意看 ,是淋到水

网友(2015-02-07):
非常真貴的資料謝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