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式DC雙電源,AC低壓電源。

楼主(2014-03-09):
簡易式DC雙電源,AC低壓電源。

-- 1982.11.02 設計銲接完成的,成古董啦...^_^

1) 這台Power跟一般Power所不同的是,內裝兩個變壓器,且都可做AC/DC切換輸出,也就是特殊的power source。

2) PT-15   該組DC(Vdc --> 8.4, 12.6, 16.8, -Vdc --> -8.4, -12.6, -16.8)所提供的是只有整流濾波,沒有穩壓或規整
     電路,適合做為OP,電晶體電路或CMOS IC電路測試電路電源,電壓實際輸出值與計算值有所誤差,乃是變壓器
     的效率造成,PT-12那組的DC(Vdc --> 4.2, 6.3, 8.4, 12.6, 16.8)輸出同樣有誤差,所標示者為計算值。

3) 若要用在TTL 等需5V的穩壓電源,可接在7805的輸出端,但是DTDP2需置於Vdc端,且DT6P1需置於接點4,以
     獲得較寬裕的電壓輸入到7805,5V的輸出需與該組非穩壓DC共用地端,7805的5V電源是後來加入,所以沒有
     完全獨立,例如DTDP2若置於Vac,則7805的輸出無地端可用。

4) 而AC輸出電源部份則PT-12 提供 0,3,4.5,6,9,12,另一組PT-15為 0,12,18,24,而DTDP1,DTDP2開關需置於Vac
     端方可使用,只要用於DC電源供應器電路設計的AC簡易來源,橋式整流與濾波電容的測試來源,測試電路設計的
     AC信號源等等。

5) 對照線路圖與面板可以更清楚此台Power Source的功能。

6) 由於輸出端是共用,因此使用時要隨時注意DTDP1與DTDP2的切換位置,須先確定要使用AC或DC。

濾波電容為灣裡貨,現在仍是正常的。

▽ 電路圖 :

▽ Power外觀 :

▽ 面板 :

▽ 內部結構一 :

▽ 內部結構二 :

[轉貼網址]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p7011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