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電源供應器開機時 過載保護燈 亮 需RESET才可正常

楼主(2014-03-09):
請教大大
我的電源供應器 當初是 2N3055功率晶體燒毀 更換後開機 過載保護燈會亮(不是每次 但很常) 需 RESET 才可正常
個人研判是 開機時凸波造成 看線路在橋式整流後面 並沒有防凸波電容 是否可加一個 100pF 防止開機凸波

楼主:
...可能這個問題太膚淺了  大大們 覽的回答  @@

网友:
蛤????
你的意思是開機的瞬間過載燈會亮?
會一直亮著嗎?
還是只是閃一下而已?

你說的防塗玻電容應該是X電容吧?還是突波吸收器?

剛看了一下你提供的電路圖,輸出的濾波儲能電容只有100UF?再加幾顆電容測看看吧!

還有,過載燈亮的時候會掉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這個問題太膚淺了  大大們 覽的回答  @@

雖然,我不會,
但是我是覺得,
應該是大家覺得你有不錯的基礎了,
這個你可以試試看自己排除的啦!
try and error的啦!

网友A:
那張圖是國外的網站裡的,你要先確定所提供的是正確的電路圖,要不然大家都變成"抓瞎"和"瞎抓"了,若是"抓蝦"還可以來個三杯,瞎抓就是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這種Power一般電路不複雜,要不自己畫一畫再貼出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張圖是國外的網站裡的,你要先確定所提供的是正確的電路圖,要不然大家都變成"抓瞎"和"瞎抓"了,若是"抓蝦" ...

我有對過 線路圖 跟我的電源供應器 是一樣的  只是上面有些被動零件值不同 還有部分 電晶體 編號也不同而已
像是 2N3055的前級 線路上是用 3223  我的 電路板是用2SB507 其他的小電晶體 線路是用 A823 我的是用A1015 橋式整流 厚的濾波電容 線路是 2000uF 電路上用 2200   輸出的電容電路上是470uF 還有一些電阻 值有差異 但不大

這個供應器 是 公司搬遷 報廢   我把它搬回家 看可不可以用 剛開始是2N3055 功率晶體 燒毀  更換後  上電 過載 LED 會亮  按 RESET 開關後 就可正常工作
重複測試幾次  剛開機 過載保護 大多會亮 (有1-2次 沒亮 ) RESET後  都可正常  自己猜想 可能是 開關的凸波造成

是想請教大大們  如果是凸波 的關係  在橋式整流後面 並上 100P的小電容 是否有用

网友:
在電路板上
問題是要用量的不是猜的

開機凸波 那是發生在前端電路上 後端電路怎麼會跳保護呢
往限電流(CC)SVR那附近量量看 或者調整它

网友:
你再試試當LED有亮時,以TR4為中心去測量TR5,TR6和TR3的各極電壓,再來做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對過 線路圖 跟我的電源供應器 是一樣的  只是上面有些被動零件值不同 還有部分 電晶體 編號也不同而 ...

1.試著更換100uF電容或換較小數值(如10uF),此可降低開機瞬間電流.
2.試著先將限流值調在較高位置再開機,也可減低開機限流保護動作.

网友:
可檢查一下11,13 腳保護時,的電壓多小?

网友B:
這電路和市售套件電源供應器很像,
一開機會亮燈要按 RESET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路和市售套件電源供應器很像,
一開機會亮燈要按 RESET 是正常的.

0.0  是喔  .... 我也覺得是套件 因為裡面的接線看起來很不專業  @@

謝謝各位大大 指教 那請問 有辦法 修改 讓他 不要開機亮 過仔燈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0.0  是喔  .... 我也覺得是套件 因為裡面的接線看起來很不專業  @@

謝謝各位大大 指教 那請問 有辦法  ...

這電路本質會常燒 3055,
reset 開關若有彈跳嚴重些換燒被測電路,
被荼毒多年的前使用者建議板子殺肉就好別折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路本質會常燒 3055,
reset 開關若有彈跳嚴重些換燒被測電路,
被荼毒多年的前使用者建議板子殺肉就好 ...

恩恩  我帶回家時 就是 3055 燒了 而且 散熱片下面的電路板黑掉 背面銅箔鼓起來 我在散熱片上 加了一個風扇
現在熱機 20幾個小時了 散熱片涼涼的 3055 的鐵殼 也不會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電路和市售套件電源供應器很像,
一開機會亮燈要按 RESET 是正常的.

那我比較幸運了 ...

我很久以前買的兩款套件都沒有遇過這樣的事.
可調整型單電源供應器 1.3V ~ 50V/2A.
可調整型單電源供應器 0.2V ~ 50V/4A/2A.

网友:
引用 楼主:
0.0  是喔  .... 我也覺得是套件 因為裡面的接線看起來很不專業  @@

謝謝各位大大 指教 那請問 有辦法  ...

依照電路看起來,若是零件都正常或許只需要把 TR6 拆掉就不會將過載燈鎖定,變成過載時候才會亮,當過載消失後會維持正常運作~~~
只是依照電路看來 TR6 只有鎖定過載功能~~~或許可以試試看~~~不知道有沒有判斷錯誤並不保證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