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92W撿到軟的維修實例!

楼主(2014-03-09):
在痞酷已有有段時日了,
也該有點學習成果發表一下,
只是這次還是撿到軟的!
請大家不要棄嫌!

上網花了150買了一台故障的BENQ FP92W的19吋螢幕,
故障狀況為點亮後十秒就熄了!
要拿來給媽祖婆的娘接電視盒看電視用,本來是想改電視公板的,
但是電視盒沒壞,剛買不久,遙控器也還沒壞,所以就作罷了!

拆開一看,電容死的死、傷得傷,

PI板背後

發熱量很大的MOSFET 19NQ10L

當然電容爆漿是不允許的!換!

換下的電容

在洗板的時候發現高壓輸出的那一顆15㎊的電容銅箔掉了!
這一顆電容的用途是,回授還是濾波?
只好搭橋了!

補焊MOSFET及高壓區,
洗完板試接後,就恢復正常了,
研判原因為PI板運作溫度較高,電容死得早!
更換後恢復正常!

附上面版型號及AD版圖片

謝謝大家,這次幸運撿到個軟的!

网友A:
真好...花150元就買到  我常逛網拍都找不到這種...有撇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好...花150元就買到  我常逛網拍都找不到這種...有撇步嗎?

在各大網站上待著,
露拍就算了!
這台是在PTT上買到的!

网友:
嗯软的好吃,不過還是趁年輕時多吃硬的牙齒才會健康。(恭喜完修)

网友B:
軟的確實好吃!
AD 板上那六顆電容最好一起掃掉,就像 WET 大一樣處理方式,
可以免掉沒多久又要再拆一次的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軟的確實好吃!
AD 板上那六顆電容最好一起掃掉,就像 WET 大一樣處理方式,
可以免掉沒多久又要再拆一次 ...

就是要等螢幕再壞,
我才有練習改公板的機會啦!

网友:
恭喜恭喜~~~150還真便宜咧

网友:
剛好我又回修第二次了

网友:
BENQ已經變成大家入門液晶維修的好教材了

网友:
軟的好! 恭喜完修 !

网友:
150元就有一台顯示器不錯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