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行動電源輸出漣波改善

楼主(2014-03-10):
手上測試了幾款可更換18650電池的行動電源,拆解電路板後發現還有升級的空間,所以進行了一些修改

1.七電QD-185-SX

原裝電路板正面

原裝電路板背面

1A輸出漣波

更換輸出電容為固態電容

波形與幅度獲得改善
1

2.七電QD-182-SX

原裝電路板正面

原裝電路板兩片重疊處

下方USB輸出插座PCB

兩片板分開後的內部

1A輸出漣波

更換及加裝輸出端電容

波形與幅度獲得改善

3.七電QD-184

原裝電路板正面

原裝電路板背面

1A輸出漣波

更換輸出電容為固態電容

波形與幅度獲得改善

4.AILI

原裝電路板元件面

1A輸出漣波

將輸入端與輸出端電容改為固態電容

波形與幅度獲得改善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這個不錯。
感謝狼大分享!

网友A:
其它的都還很好理解

2.七電QD-182-SX  這個,輸出端還留空一個電容沒裝是------省料?

感謝狼大的辛苦測試,在另一邊筆戰辛苦了

网友:
好像很久沒有看到狼大發文了 ...  ...

网友B:
七電QD-182-SX , 這個我也有一支,剛剛量了一下 , USB 1A port 大約為46-54mv , USB 2.1A port 大約為 34-38 (偶然會有48mv) . 我的是買了才兩星期,用久一點也學狼大改一下輸出電容

1A port

2.1A port

网友C:
請問狼大!這固態電容有分用大廠牌的會比校好還是一般固態電容即可呢??

网友D:
請問一下您換上的固態電容耐壓都比原本的耐壓小很多這樣不會有問題嗎。謝謝

网友E:
並聯一個貼片電容會不會更好!!??

网友F:
狼大!請問輸出負載端有瞬間短路時,其固態電容跟液態電容,當下返饋信號有差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狼大!這固態電容有分用大廠牌的會比校好還是一般固態電容即可呢??

如果相同容值,能用到其ESR越低的是越好,不過差異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您換上的固態電容耐壓都比原本的耐壓小很多這樣不會有問題嗎。謝謝 ...

鋰電池充飽電壓4.2~4.3V,升壓USB輸出為5V正負百分之五,所以6.3V的電容都還在其正常耐壓範圍,當然一般是抓兩倍耐壓最好,但考量到體積問題所以選擇耐壓6.3V,僅因為QD-184可調整超過5V的輸出,所以採用耐壓16V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並聯一個貼片電容會不會更好!!??

當然會更好,並聯多顆MLCC這也是一種改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狼大!請問輸出負載端有瞬間短路時,其固態電容跟液態電容,當下返饋信號有差異嗎?

輸出負載短路尚未試過,不過有些行動電源並未有輸出短路保護,電路有可能受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電QD-182-SX , 這個我也有一支,剛剛量了一下 , USB 1A port 大約為46-54mv , USB 2.1A port 大約為 34-38 ...

這個測試表現出從兩個USB PORT測試的漣波會有所不同,通常是因為電路LAYOUT的緣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都還很好理解

2.七電QD-182-SX  這個,輸出端還留空一個電容沒裝是------省料?

因為QD-182的輸出端有一個MOSFET控制,在MOSFET前有一個電容,MOSFET後靠近USB端也有,但是原始只焊接MOSFET前的,靠近USB輸出端只有MLCC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相同容值,能用到其ESR越低的是越好,不過差異很小

謝謝狼大~~

网友:
讚一個,所以以後買來就要先拆開換電容就能改善

网友:
這個酷唷!改換固態電容降低連波,改天我也來試看看

网友:
專業的果然不一樣~

网友G:
狼大~ 請教一下,把行動電源輸出端電感加大,是否可有效提升輸出電流和電壓穩定度,我測試過很多行動電源,負載一加重,電壓開始往下掉,看了裡面的IC DATASHEET,IC帶載能力明明有1A可是通常到0.8A電壓都落到4.5V左右了!

网友:
同上,我也想知道,電感值是要變小或是加大?  如何理解?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网友:
關於昇壓轉換, 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 http://jpkc.ojc.zj.cn/mndz/UpLoa ... %A0%94%E7%A9%B6.pdf

2.1節處, 最大輸出電流,似乎與電感值沒有太大關係呢.
我不清楚這篇文章的正確與否,可以請大家指教嗎?

剛拆了自己的行動電源,發現輸出電容只是一個 10V, 100uF 的貼片鉭質電容。難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狼大~ 請教一下,把行動電源輸出端電感加大,是否可有效提升輸出電流和電壓穩定度,我測試過很多行動電源, ...

電感值其實影響不大,但是電感的飽和電流及阻抗是比較要注意,當電感飽和後,輸出就會受限,電感阻抗過大,也會造成額外發熱損失

另外佈線方式/PCB線路尺寸也會影響電路的效能,一般在資料手冊中會界定佈線建議方式

网友:
不錯哦。
感謝狼大分享!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