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瑞吉達 REGITAR RD403 充電式電鑽起子機更換電池維修實例

楼主(2014-03-10):
瑞吉達 REGITAR RD403 充電式電鑽起子機更換電池維修實例

這一支是隔壁單位在用的充電式電鑽起子機,自從無法充電後便躺在抽屜裡好幾年沒人要玩,最近看到三太子在玩一支一樣的,便把它翻出來玩玩。

型號~RD403~

搭配4.8V鎳鎘電池~SANYO KR-1300SC~1.2V串連4顆=4.8V

從NB拆下之方型鋰離子電池,取4顆並聯做好充電電池模組

鋰離子電池模組上機接線銲接及充電插座改裝OK,空載測量電池電壓為3.71V

負載測量電池電壓為2.478V

NOKIA手機充電器改裝為鋰電池充電器~輸出4.22V

充電測試中

本機設有6段扭力調整,正逆轉功能測試正常~完修

网友:
看到FLUKE就知道wet是狠角色。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2.478V算是過放了吧?

网友A:
你這鋰電池有裝保護板嗎? 這樣充安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這鋰電池有裝保護板嗎? 這樣充安不安全?

那顆充電器已標示4.2V
充電中紅燈、充飽4.2V
除非誤用其它充電器,鋰電池安啦~

网友:
給WET拍拍手!
本錢厚喔!專用鋰電充電器
RD403扭力強,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