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920G 燒毀IC (放棄 大短路 IC燒好幾顆了)

楼主(2014-03-10):
156821請求協助辨識或提供元IC編號 位置P029  圖2 PD9被短路 被拆掉了
有勞誰有圖可以提供下這2個位置的零件編號

网友:
這是被雷神索爾打到嗎
好慘0.0

楼主:
措 應該是被偷換過板 OR 惡意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措 應該是被偷換過板 OR 惡意短路

真是慘不忍睹~換板吧,這塊板子我這有,要的話可以便宜給您~需要的話短消息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慘不忍睹~換板吧,這塊板子我這有,要的話可以便宜給您~需要的話短消息給我~ ...

回收商拿來滴蠟 有告知了 顯卡也被拆了  抱一抱 回收商那也放棄了 對了 往後有缺面板可以來問我 有根回收商敲定拿些不開機拆面板來賣跟鍵盤  有需要的都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