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VE22ECBF液晶電視(畫面三秒即滅)維修

楼主(2014-03-10):
      這台是大同VE22ECBF液晶電視,據機主所述:平時偶而才看一下,

一直掛在地下室的牆上很多年(是壞了很久了)!

故障狀況:開機約3 秒,畫面就消失。

要拆機得先拆底座的支柱,這隱藏版的螺絲還找真久…

動手前--先查前賢的帖文,得知這機的通病:是燈管故障的問題。

於是就先檢測燈管,結果都很正常,再看一下P+I板,發現上面有張小貼紙,印有98.6的字樣,

或許這板有修過吧!

原來故障點就在這板上,於是動手整個重新補焊,順便把電容器也換新。

修完組裝熱機,畫面還真是明亮,加上16:10畫質還不錯

這台很少看倒是真的,裡面乾淨的很,燈管也很好。

別人不要的,我們加減修,修好了再去買隻遙控器,然後加裝個壁架,

準備放在我阿母的房間,讓她有專用電視,何嚐不是一件樂事!

网友:
底座支柱隱藏的螺絲,想說很簡單!
噗! 是三太子忘V22ECBF發文,對不起您~

网友:
這台 毛病還漫多地方的 PI 板 電容 AD 板電容~還有燈管~...
都是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請教lianyich這燈管如何測試,
看到你的高壓版沒接電源LED就可以點亮?
是否有特殊武器可以介紹一下,

网友:
我也想遇到大同~~還沒修過大同!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lianyich這燈管如何測試,
看到你的高壓版沒接電源LED就可以點亮?
是否有特殊武器可以介紹一下,

第5張圖上,不是有個燈管測試器!網拍有賣一個80元。
測試時需外加12v電壓,直接接上燈管的插座,正常點亮時LED就會亮。

网友:
這台我也修過~有影無聲~

网友:
者 這台我也修過~有影無聲

网友B:
上網搜尋不到類似燈管測試器加LED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網搜尋不到類似燈管測試器加LED吔...

這是測燈管用的,不是測LED燈條。
燈管正常點亮時,開關旁的綠色LED會亮起。

网友:
了解Power電源LED...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測燈管用的,不是測LED燈條。
燈管正常點亮時,開關旁的綠色LED會亮起。

請問這燈管測試器能測到幾吋液晶的燈管~謝謝!

楼主:
22"以下皆可,含筆電的燈管。

网友:
謝謝分享 工喜完修 那個燈管測試 滿實用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