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桶與地面銜接水泥鬆脫有沒有DIY方式?

楼主(2014-03-10):
馬桶與地面銜接水泥鬆脫,
有沒有簡單可DIY固定方式?

网友A:
是感覺....馬桶與地面銜接水泥鬆脫....還是有其他異狀!
馬桶會搖動?會出水?異味?

–般馬桶分乾式或濕式安裝 ....如沒有以上問題只需再補上水泥邊縫或用(速力康)再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感覺....馬桶與地面銜接水泥鬆脫....還是有其他異狀!
馬桶會搖動?會出水?異味?

目前狀況是馬桶會搖動!稍微出水!
這樣應如何處理?

网友:
1.先用系利康 " 軟 " 處理 ... 暫時測試有無水出來,若無水出來就可放心用水泥"硬" 處理

2.若用系利康 " 軟 " 處理仍然有水出來,只好打掉重用 ... 馬桶留用機會要看技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狀況是馬桶會搖動!稍微出水!
這樣應如何處理?

乾式安裝 ..jason1204大 已有影片安裝分享, DIY方式去除邊縫水泥,重新適度的鎖緊再上邊縫。
濕式安裝..內裡是用水泥固定而今鬆動表示當初施工馬桶並未確實固定住 。
現在要敲下來重作可能也不容易。馬桶可能會破掉要有心理準備!

DIY方式..只剩停用馬桶,小心去除邊縫水泥,重新再補上水泥邊縫或用(速力康)再補上。等隔天再使用馬桶。

网友:
1.關閉馬桶水箱進水的開關
2.按下大號沖水按鈕,排空水箱內的水
3.將進水管與開關(三角凡爾)分離
4.將馬桶連水箱搬離原位置,小心操作,避免水箱掉落,觀察原先舖設的水泥砂。
5.用手試著撥動原先舖設的水泥砂:
5a.若是完整且無法移動,則等待水泥砂晾乾,於其上塗矽利康,然後再將馬桶歸位。
5b.若是原先舖設的水泥砂已龜裂四散或是原先施工錯誤(塗滿整片水泥砂)建議敲掉,參考樓上的影片重做(拆除舊有水泥砂之前應先將糞管塞住,避免水泥砂掉進糞管中)。

网友:
arhua56大
您先將馬桶整個拆下後,看周邊朋友有沒有切割磁磚切割機及鑽石鋸片,將馬桶上的水泥切除大部份後,地面上水泥以鑿子或一字起子拿榔頭敲除,按照上面jason1204大大的方式安裝回去,記得馬桶上水泥不能用敲的喔~~

网友:
先一層塑鋼土,等硬化乾燥牢固後,再補一層矽力康來防水,這樣應該能試試!

网友:
最好拆下重做~
不要用補的~會滲水到璧內~久了搞不好地板/天花板要重做

网友:
那個馬桶好像已經有裂縫了。

拆下重做裂更大的機會很大。
已經鬆脫了,若只是上矽力康,哪天重心不穩搞不好坐在上面會倒下來那就......杯具了。
單純diy補救的方式照10樓的建議處理後,試試看坐上去,然後腳打開一點但不要踩在地上,身體左右來回傾斜看看是不是夠牢固。

已經有裂了真的還是換一個比較好。

网友:
如果只是單純的滲漏 可以用塑鋼土來補

如果已鬆脫搖晃 建議打下馬桶重新安裝

馬桶與水泥接縫處有縫隙  要拿下馬桶很簡單

妳只要準備一支一字起子及鐵鎚 從細縫中輕輕 扳 敲 幾下

就可以很輕鬆的移開馬桶

拿下馬桶之後馬桶底座的水泥不要敲 避免敲破馬桶

网友:
個人建議也是重作 因會鬆脫 大概是當初安裝時 裡面水泥不夠高(密合)或所用的水泥質不好 我家當初安裝時有問過水電師父 他說水泥料不好 黏性不夠 久了會鬆掉~ 因為這樣 我家還多了一包水泥攪好的 放那沒用(當初買來要安裝馬桶的 師父閒那黏性不夠 自已去買一包來用)

网友:
建議換新然後採用濕式安裝,水泥:砂 比例為1:1 , 1:3大都黏不住
排污口水泥鋪高一點,務求密合或用上面短片的''油泥''二選一
黏好後,有些人還會在上面加一個水桶水加壓
等個2天後再使用

网友:
打掉重做+1不然哪天地震馬桶倒了,屎滿為患在來後悔就來不及了。
(畢竟會搖晃一定是根基不穩造成的)

网友:
加海菜粉增加水泥黏性,而所的尿騷味,你可以放個小盆栽,如仙人掌...或是蘭花都可以(目前我二個都有放),它們會吸收空氣中的氨分子及水氣以及調節濕度.除臭及保持地面乾燥.

楼主:
功力不夠,要打掉水泥怕連馬桶都敲壞!
先用塑鋼土試試好了......
感謝大家建議!

网友:
馬桶出口是套在污水管上的,沒有水泥也不會漏的

水泥只是固定跟填縫,並無止漏功能

网友:
最好是拆掉重做,因為內部的止漏水泥也可能鬆了,久了會有異味產生。

其實DIY很簡單,yoube一下,就知道,應該怎麼自己動手做。

不敢自己做,會怕,那就花個2000~3000請別人作,簡單有方便,那一個施作的師傅,一樣google一下,就有人到府施作。順便學習該怎麼做。

請人施作或是自己做,都要有,一天內(24小時內),不能使用馬桶的心理準備。

因為水泥要等他完全乾,才能愉快的永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