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器當電池的疑問????(以解決)

楼主(2014-03-10):
各位板大好,小弟最近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5v的充電器(變壓器)把接頭剪掉,露出電線
接在一個需要3顆1.5v3號電池(3顆共4.5v)的玩具鋼琴上,把電線接在電池座的正負極上
請問是否可以啟動玩具呢?

网友:
應該可以,如果怕電壓太高,串一個二極體會比較保險。

网友:
不一定
變壓器輸出電流,不見得可以啟動or供應電子設備的動作電流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的,此類的消費電子ic,其實耗電量基本不大.應該是推動的了.

网友:
串二極體降壓!如上面大大說~串一個~
正負請接對!
再來就是怕電流夠不夠?
因為充電器電流都不大~怕您的玩具有馬達類

楼主:
家裡的玩具大部分都是放音樂或是念字母的被姪女操的很兇,電池消耗量很大
想說能不能做一個插電的!!

网友:
一般5V充電器應該是輸出穩定的5V
所以音效玩具應該可以用
只要電壓正確,正負極正確既可

网友:
廢話不多說上了就知道瞎猜也沒用。

楼主:
為了要知道真相!
找到一個4.4v的M牌充電器作實驗,拿裝3顆3號電池的玩具測試,竟然真的成功了!!
大部分的玩具都過關了,但是讓小孩接電線來玩會不會有點危險勒!
算了自己玩玩就好!!
感謝各位板大的指教!!

网友A:
怎麼會危險
去觀察一些電器 或是3C設備的電源輸出端
把它給仿製下來
用逆向工程推回去 去推說它怎麼做的

可以用2.5圓孔電源 公插接變壓器 母端接設備 設備從電池池盒拉線
拉短線這樣就可以收納了
公跟母知道怎麼分吧
2.5圓孔電源頭的樣子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lla:zh-T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麼會危險
去觀察一些電器 或是3C設備的電源輸出端
把它給仿製下來

發文大的意思應該是說,怕小孩子把線拉斷造成短路怎樣的啦
5V DC電不死人,不過倒會燒掉一大片東西
不過您也說的對
只要加組DC頭座即可
這樣就算小孩子拉呀拉,也頂多是頭座之間分離,再插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會危險
去觀察一些電器 或是3C設備的電源輸出端
把它給仿製下來

感謝阪大的指教!!我會試看看!!!

楼主:
發現了ㄧ個嚴重的問題,用4.4v做的電線玩具雖然會動
但是幾天之後玩具就全掛了,查過所有線路和喇叭都正常 應該是COB壞了吧???
我在想會不會電壓太強或是其他原因造成故障
所以不懂還是不要亂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