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C24馬達輸出修改

楼主(2014-03-10):
我有一個控制器,原本是控制DC24直流馬達做正逆轉運用。如何用其他方式或加其他配件,
讓輸出DC直流轉換成0~10V做控制。
不知道有無這控制板?

网友:
請問你現在是要哪個控制哪個
一下控制器
一下馬達正逆轉控制
一下又甚麼0~10V做控制

网友:
來一張圖片吧,這樣大家才能好幫忙。

网友:
意思是指控制信號輸入為0~10V???
DC 輸出電壓 ( 接馬達 )是24V或PWM ~~

网友:
樓主是想加上轉速控制?
看馬達哪種規格,去找網拍有PWM調速模組可用

网友:
一個可變電阻外加10V穩壓即可成為0~10V可變囉
直流馬達要正轉,就把馬達的正極接電源的正極,即可正轉
要反轉就把馬達和電源的極性反接,即可反轉

网友:
講這樣乾脆去買馬達伺服驅動器   也沒圖片 沒誠意

网友:
它的意思是原本是DC24V的控制器不可調 ㄝ現在要改可調0V-10V吧
照雄爸的做法 應該就OK了

网友:
LZ說的不清不楚,我也只是胡說八道

馬達在轉動時是有慣性的
如果這一秒馬達是正轉,下一秒馬上要馬達逆轉
要是沒有先讓馬達停止轉動,就送出逆轉訊號
要不是馬達容易冒煙,就是控制器放炮

0~10V控制馬達作正逆轉
如何區分轉向??還是0~10V只是控制PWM
正逆轉另有切換開關??
如果沒有防呆(保護機制),稍有疏失,設備會死得很慘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157353990  0-5V控制電壓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33455792  一樣的東西,不一樣的價格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179188596  功率小,可正逆轉,可0-5V信號調速

楼主:
感謝大大意見!
我所指的是控制器本身輸出給DC直流馬達,我想不改變輸出端下,
加裝任何物件讓輸出端變成0~10V。
sorry目前無照片中

网友:
直流馬達的轉速控制,通常都是定頻(例如20khz)
再以脈波寬度做轉速控制(DUTY=0%停止,DUTY=100%全速)
如果你想把這個DUTY轉換成0~10V的話
只要把原先給馬達的PWM,用積分器轉換即可

楼主:
感謝你雄爸

楼主:
積分器!
如何購買或自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