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ravermate 6293 接AC電源容易當機 重開

楼主(2014-03-11):
我的這台 ACER Travermate 6293 最近接AC電源時會不定時當機重開,但用電池就又都正常,請有維修過這台的痞友(或有同樣類型ACER筆電問題的)可以提供這台維修經驗嗎?問題是出在那裡?
      有在痞網查找作功課後,有說是顯示晶片加墊銅片散熱就好,但是為何用電池就不會當機,功力不足,求救求救啊。

网友:
CPU背面的電容換掉就好

网友:
阿水板主忠肯。
爬一下文很多維修實例。。。

楼主:
感謝阿水板主大大,超級電容容量要多少的?330u嗎?還是用2R5901?

网友:
嗯,上星期剛修到一台,如水哥所說...後來因為手殘幫客人更新bios,又懶得備份原本的,結果當然GG
,最後狂刷各版本,終於修復交還客人^^

网友:
我猜是DC頭接觸不良,
或出風口堵住無法散熱

楼主:
DC頭接觸已加焊,DC可以充電,出風口也都清的非常乾靜,昨天還再度拆開重組一次,確認散熱應該沒問題。

楼主:
To:Jackchen 想請問CPU後的超級電容你是換什麼規格的,是用330uF 2.5V的鉭質電容還是2R5901,還有你是如何焊上的。
另外
您為何要更新bios?作用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To:Jackchen 想請問CPU後的超級電容你是換什麼規格的,是用330uF 2.5V的鉭質電容還是2R5901,還有你是如何 ...

一般都是換330 2.5v *6

楼主:
如圖,但我的6293原本只有4顆,也可以換成6顆嗎?好像位置也夠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的6293原本只有4顆,也可以換成6顆嗎?

抱歉是我的錯一直把6293和6292搞混,
板大是正確的大電容出問題

楼主:
阿水板主的筆電維修網站每篇內容都詳細有加,實在是維修參考的好典範,可讓痞友學到不少,真棒。

楼主:
按照阿水大的指導,把CPU座背面的大電容換成6 顆330uF 2.5V 的
再把整台組裝回去開機,開不起來。
再拆開,把六顆其中二顆拆下,
結果是,用電池可以開機,但不管有沒有電池一上外電源,可以開機
但畫面會當在那,MOUSE不能動的停在那,不過已經不會掉電。
以上,請教前輩大大,是電源IC的問題嗎?

原本的四顆
還有請教原來四顆這是什麼規格,也是330uF 2.5V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阿水大的指導,把CPU座背面的大電容換成6 顆330uF 2.5V 的
再把整台組裝回去開機,開不起來。
再拆開, ...

en8=330uF 2.5V
電容中間要確實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阿水大的指導,把CPU座背面的大電容換成6 顆330uF 2.5V 的
再把整台組裝回去開機,開不起來。
再拆開, ...

沒換好會這樣~重焊幾次看看。
或者是電容體質不良也會

楼主:
我焊好後有用電表測過確實有接地,所以是要打掉重練,不是電源控制晶片的問題,我回去再練看看。

网友C:
請問可否請前輩開釋接AC電源時會不定時當機重開,但用電池就又都正常,可能原因為超級電容掛點的基本理論

因為超級電容掛點后CPU電源不穩定導致當機,應該不限於電力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換好會這樣~重焊幾次看看。
或者是電容體質不良也會

阿水版大果然是高人,一點就通,今天才有空將原來的四顆330uf 2.5V砍掉重練,練了二次才成功,目前試機中,現在終於不再當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8=330uF 2.5V
電容中間要確實接地

回ayu05202003 大大,砍掉才發現中間接地不良。真的需要功夫底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ayu05202003 大大,砍掉才發現中間接地不良。真的需要功夫底子。

確實焊好就可以了

楼主:
現在裝上電池再把電源接上MOUSE再也不會罷工了

网友:
恭喜 jefry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好利害的阿水版主
也恭喜樓主維修功力因此繼續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水版大果然是高人,一點就通,今天才有空將原來的四顆330uf 2.5V砍掉重練,練了二次才成功,目前試機中 ...

經驗,之前在做也是像你一樣。
換完後不開機。你可以注意一下電流,應該是卡在0.2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可否請前輩開釋接AC電源時會不定時當機重開,但用電池就又都正常,可能原因為超級電容掛點的基本理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24-1-3.html

因為電池模式下CPU通常不跑全速,耗用電流小,核心電壓也較低,電容衰退造成的不穩定影響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24-1-3.html

因為電池模式下CPU通常不跑全速,耗用電流小,核心電壓也 ...

狼大的解釋有道理,透過狼大的加持可以了解原理增強本身實際功力,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24-1-3.html

因為電池模式下CPU通常不跑全速,耗用電流小,核心電壓也 ...

多謝狼大指導,感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