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東元除濕機MD1210RW發出異常警告音

楼主(2014-03-11):
東元除濕機MD1210RW運轉1小時後,除霜燈亮,再經1小時後,整機斷電並發出異常警告音,按任何按鍵皆無反應,拔掉插頭重插一次又恢復正常.
經滷雞蛋大及tsao0427大指導後,查出是感測器壞,使基板誤以為是環境溫度過低需除霜!
因為此機內部結構和以往不同,故順便展示!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壓縮機是對岸的...
西安東方康普斯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http://www.dfkps.com/

依它的公司簡介好像頗有來頭; 看來對岸在軍事需求下, 其工業實力真的已經遠超越我們~~~

网友A:
這一台內裝和三洋一模一樣,連故障點都相同

第6張圖中,小基板上長得像二極體的零件就是負係數熱敏電阻NTC
在常溫25度C下阻值大約10K

网友:
那溫度sensor要價350喔
有改裝的辦法嗎? 還是說可以用其他溫度感測器代替  如DHT11 這種

网友B:
這顆繼電器有點疑問!跟原廠問一下是否要招回機型,記得第一批招回是藍色這顆的原因!

网友:
各大廠牌除濕機召回通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389939440137.pdf
東元除濕機召回通知(會把東元特別挑出來是因為有新增地雷機型)
http://www.tecohome.com.tw/NewsContent.aspx?Id=22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內裝和三洋一模一樣,連故障點都相同

第6張圖中,小基板上長得像二極體的零件就是負係數熱敏電阻NTC ...

除濕機一般都是兩家廠商在作OEM:新典和國寶
從內到外都完全一模一樣,只是掛的廠牌不同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除濕機一般都是兩家廠商在作OEM:新典和國寶
從內到外都完全一模一樣,只是掛的廠牌不同而已 ...

這一型是大陸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型是大陸做的

是喔
唉,和業界脫節太久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繼電器有點疑問!跟原廠問一下是否要招回機型,記得第一批招回是藍色這顆的原因!

版大:跟原廠問過,非招回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內裝和三洋一模一樣,連故障點都相同

第6張圖中,小基板上長得像二極體的零件就是負係數熱敏電阻NTC ...

tsao0427大:這一台內裝和三洋一模一樣,是指sdh-623b嗎?負係數熱敏電阻NTC也常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這一台內裝和三洋一模一樣,是指sdh-623b嗎?負係數熱敏電阻NTC也常壞嗎? ...

跟三洋SDH-1225一樣,這一台我以前也PO過相同的問題
圖中黑色的NTC跟你這一型的NTC特性相同,
因故障率太高,換新的溫溼度基板不用多久還是壞,因此後來我都直接用10K電阻代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36708-1-1.html

网友D:
這風扇馬達不太一樣,不是常見的蔽極式電動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風扇馬達不太一樣,不是常見的蔽極式電動機

狼大厲害!一眼認出,傷腦筋是日後風扇馬達壞得找原廠買!

网友:
NTC 有一定的特性,雖然再25度時候阻值為10K但是區線卻不一定相同喔!! 溼度感測器也是相同,記得查過溼度的感測器的特性規格時候,溼度需要配合溫度變化,建議,更換時候要使用相同的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