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白牌 imarflex伊瑪LCD-320T 32型液晶數位顯示器--可用的面板

楼主(2014-03-11):
請問版上各位前輩可曾看過這種白牌電視?
客戶才買沒幾個月...不小心面版摔破了...
它的面版標籤是
T-CON
內部

這..........有可能找的到可以代用的面版嗎?

网友A:
看邏輯板的型號應該是高清的面板~拿來裝在雜牌拼裝的電視上~很可惜ㄋㄟ.....
您這台電視的視訊盒是插線外接的吧~視訊盒還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邏輯板的型號應該是高清的面板~拿來裝在雜牌拼裝的電視上~很可惜ㄋㄟ.....
您這台電視的視訊盒是插線外接 ...

這台電視的視訊盒是插線外接的沒錯呀~
風嵐大~您也見過這台白牌電視啊?

网友A:
我是有一台跟你一樣的~狀況油畫~因缺視訊盒,所以丟一旁先不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一台跟你一樣的~狀況油畫~因缺視訊盒,所以丟一旁先不處理~~~

缺視訊盒還是可以當液晶顯示器使用啊~
不過,您還是得花一些時間處理一下那顆"IC"...

風嵐您是不是也是看到白牌...比較沒有"啟動維修"的動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視訊盒還是可以當液晶顯示器使用啊~
不過,您還是得花一些時間處理一下那顆"IC"...

是啊~等殺肉囉~面板較值錢~可以貼到大廠牌破屏機上.

网友:
到資源回收場買一台來殺比較便宜才500元左右你這一台315用320的我記的是可以代用的"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請各位前輩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