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Samsung Galaxy Note2 不開機<救助>

楼主(2014-03-11):
小弟有一台Samsung Galaxy Note2 原本正常使用, 幾分鐘沒用放著突然就開不了機. 經資料查詢, 應是"字庫IC"故障. 有沒有先進更換過"字庫IC",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零件取得管道?

网友:
你怎麼知道是flash壞了?
Note2這隻flash不太會壞,你要不要檢查其他地方

受潮嗎?

网友:
這個只能送原廠,建議樓主您考慮成本效益

网友A:
這種特殊換法,都是需要BGA的,小弟是都直接對岸訂板來換,價格通常可壓低台修的一半價。  參考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特殊換法,都是需要BGA的,小弟是都直接對岸訂板來換,價格通常可壓低台修的一半價。  參考看看吧! ...

我的EVO 3D X515M有板可以調嗎???因為開機無畫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EVO 3D X515M有板可以調嗎???因為開機無畫面

淘寶找找嚕

网友:
是卡logo嗎?還是完全沒反應?

楼主:
感謝ayu大回應, 是完全沒反應.

网友:
看來老共世界工廠不是白叫的,連這種料都生的出來

不過新型手機的電路板一般都比較薄,BGA DIY風險不低

网友:
有些其實沒壞,只需重植重灌
買這種東西拆機的很多需注意
手機用熱風槍就可以了溫度要控制好
背面跟旁邊的ic要做隔離或散熱不然你換好這顆換壞旁邊的

网友:
http://www.rockfu.net/blog/2013/ ... %E6%96%B9%E6%B3%95/
參考一下這篇,可以救回來

网友:
note 2 確實有一批機,有emmc 問題
但通常是突然斷電才會引發故障.

网友:
手機一般字庫周圍都上黑膠,除黑膠是很大學問,上次做一台IPHONE 4S要換WIFI模塊..熱風槍...返修台都用上了,模塊不下來就是不下來,還把手機給搞壞了,本來可以開機就WIFI反白,吹一吹變成不開機,WIFI模塊還好燙
好燙,看來是大短路了,之後客人要修WIFI模塊,我都不敢修....修手機主板,溫度一定要抓好...否則很容易越搞越糟糕

网友:
你如果有字庫寫入器 可以先拆下來,重寫一片,看看字庫是否真的壞了.
如果沒有字庫寫入器 ,那只好買字庫時叫人幫你先察好固件,換上去便成.

雖然這只是小BGA , 但拆下來不容易的,建議先用廢板多練習才動手,不然整個電話也可能會報廢.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EVO 3D X515M有板可以調嗎???因為開機無畫面

開機無畫面是面板  看開機後有沒有開機的聲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開機無畫面是面板  看開機後有沒有開機的聲音

送修原廠~原廠說是主機板...
報價幾乎天價n_03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送修原廠~原廠說是主機板...
報價幾乎天價

這可以寄過去大陸請認識的維修
還是你有意願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可以寄過去大陸請認識的維修
還是你有意願出售^^~~

大陸根本沒有認識的...
我只希望有人可以修好他...
有送去維修20年的老店處理"店名叫X牌手機"
結果依然無解n_152|

网友:
字庫IC其實有在修理手機老師傅會換
在原廠待過的會
用鏟子插著線刷就可以了
不過沒人會教你
不要說出去不然會被人罵死

网友:
可以找這個曾先生,他修手機蠻強的,寄給他修,費用蠻合理的!
http://andy59tw.pixnet.net/blog/post/358675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