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kpl-am se 卡開機畫面,問題求助.......

楼主(2014-03-11):
話說這2天下班無聊玩玩bga,順手拿起這張之前修不好的板~~

asus p5kpl-am se

跑碼開機但卡開機畫面,定住不動

小弟做過以下處理

1. 刷bios

2.換io

3.換 和 usb訊號相關的 472 及 822排阻

4.換南橋附近的 822排阻 及 32k

5.無奈之下 換了2顆的南僑

亂槍打鳥完都沒用,一樣卡這畫面,不知有沒有人知道可能問題出在哪個方向呢?感謝~~

网友:
可以參考一下~

display cp38
DimDeviceInit
SIO
USB HC
tcpa
AMT
ValidateAttachedUsbmassDev
DMAC8237
display cp39

网友A:
(1)多換幾條記億體試試....
(2)QFN封裝的pwm ic補焊試試...

网友B:
定在USB初始畫面, 可能南橋出問題了

网友C:
剛查了一下 usb code 在init USB controller跑完時會show "done"
1.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

是 USB controller init死掉~沒跑回來
至於為什麼 USB controller 跑到一半會死,就要假設了.....

USB code在 SMM.. memory..那跟北橋有關~這也有可能~~
shadow memory control..在北邊~掛掉也有可能~~
腦力激盪吧~都只是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查了一下 usb code 在init USB controller跑完時會show "done"
1.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

的確~~我就差沒換北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在USB初始畫面, 可能南橋出問題了

換過2顆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多換幾條記億體試試....
(2)QFN封裝的pwm ic補焊試試...

記憶體我試過很多條囉,pwm補焊回去試試看~~

网友:
Front Side Bus 1600*/1333/1066/800 MHz (*1600 is overclock speed)
Memory 2 x DIMM, Max. 4 GB, DDR2 1066(O.C.)/800/667 Non-ECC,Un-buffered Memory

要不要換顆速度快一點的RAM看看?
記得清掉CMOS~這塊好像可以超頻~~不會是超頻電路出狀況了吧~~

网友D:
所有的usb電壓都有出來嗎??

网友:
插嘴一下~~

USB電路還算簡單,你檢查一下整個USB電路情況吧~

再回頭懷疑晶片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usb電壓都有出來嗎??

usb 接口的部分 vcc 都有5v ,jump也都量有5v jump都換新,但 數據線 + v 量沒電壓,這樣算有問題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 接口的部分 vcc 都有5v ,jump也都量有5v jump都換新,但 數據線 + v 量沒電壓,這樣算有問題嗎? ...

你看看D+ D- 對地阻質有沒有偏低,網路上說有人遇過網卡造成擋INIT USB.....(我是覺得不太可能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D+ D- 對地阻質有沒有偏低,網路上說有人遇過網卡造成擋INIT USB.....(我是覺得不太可能拉) ...

其實 網卡 音效卡我都拆掉了,阻值我回去量量看好囉,只是 asus usb故障,我遇過就 排阻 jump 南橋的問題,很少像這樣~~好不容易有跑馬開機了,卻卡在這.......無言啊~~

网友E:
Celeron Dual Core E1200(revM0,1.6GHz,800 FSB,L2:512K)         1.01G         0309
BIOS刷0309 ver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Celeron Dual Core E1200(revM0,1.6GHz,800 FSB,L2:512K)         1.01G         0309
BIOS刷0309 ver看看

官網找不到,但別的網站有,回去試試看,感謝~~

网友C:
你的BIOS 0702有放這顆 cpu的 microcode.不用退~注意一下,它有提到主機版版本號碼 1.01G~需1.01G及以後

CPU                                                                                      Since PCB        Since BIOS        Note
Celeron Dual Core E1200(revM0,1.6GHz,800 FSB,L2:512K)        1.01G        0309

If your motherboard BIOS version number is greater than the BIOS version listed above, then you will not need to flash your 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BIOS 0702有放這顆 cpu的 microcode.不用退~注意一下,它有提到主機版版本號碼 1.01G~需1.01G及以後

C ...

其實厚~~我cpu很多 p4 的 p-d的 core 的我都試過了,看起來應該跟cpu 及bios無關~~

网友:
真多cpu啊.......
我找坐我後面的同事跟你比好了~她的櫃子有幾百顆吧~最少~
不過應該都沒有量產版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D+ D- 對地阻質有沒有偏低,網路上說有人遇過網卡造成擋INIT USB.....(我是覺得不太可能拉) ...

我打了一下 D+ D- 對地組值,都約在 0.3m 歐姆左右,不知正常嗎?

楼主:
回 jeanshyen :
                    無法進bios裡面,so~~無法關閉usbㄝ~~

网友F:
USB介面檢測~

USB腳位

VCC、DATA+、DATA-、GND

VCC_+5DCV來源有+5SBV、+5V,由jumper設定
需確認VCC腳位與可恢復保險絲端完全導通電阻低

GND與主機板任何一處GND導通

DATA+、-透過打對地阻值的方式判斷電路是否異常

數位三用錶
1.打二極體檔位
2.錶筆互觸確認可顯示"0"
3.紅筆觸任一個GND,如主機板I/O背板
4.黑筆觸各USB介面的DATA+、-腳位

兩個腳位的對地阻要相同、近似,若不同代表USB
介面電路有問題,先排除故障元器件再來懷疑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了一下 D+ D- 對地組值,都約在 0.3m 歐姆左右,不知正常嗎?

剛剛挑了兩片G31主板量測了下,D+ D- 對地阻質都落在75毆母耶~ 你要不要看看是不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介面檢測~

USB腳位

感謝 a 大熱心的回覆:
                            DATA+、DATA- 小弟都打過阻值了,板上的所有usb接口阻值都相近~~不過小弟目前查到一些資料,想朝向 usb 48m 這部份去查修,小弟換過2顆南僑(因換完狀況都一樣,假設是ok的~~),可能會先換個時鐘晶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a 大熱心的回覆:
                            DATA+、DATA- 小弟都打過阻值了,板上的所有usb接口阻 ...

那你繼續追下去吧~~~

网友:
usb阻值感覺不正常耶,小弟想會不會換的2顆82801GB都有問題呢?

网友G:
刷 P5KPL 別型號的 BIOS 看看`. 基本上 卡碼 都是 先換南僑....
它在 POST 某 裝置 當機.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 P5KPL 別型號的 BIOS 看看`. 基本上 卡碼 都是 先換南僑....
它在 POST 某 裝置 當機. . ...

前陣子我都在玩南僑,基本上我成功率也有將近8成,這張板入手時就這狀況,當然我一定會先懷疑 822及472排阻搞鬼,換掉後狀況依舊,後來連換2顆南僑(以我的經驗若做爆片結果應該不會都一樣~~),後來我有查到說除錯卡 38代碼還是卡usb ,跟48m 有關,換了顆時鐘後還不行我就懶得再搞了,沒示波器不然可以看一下48m的波形~~bios的部分我刷過其他版了也是一樣~~小弟非電子科,請教一下 usb 數據線對地阻值 0.3M 歐姆 不是等於300K歐姆嗎?這樣也算異常嗎?

网友:
大家可能有時被你上面的資訊誤會了~
你寫 0.3m 我還真當它非常小~
1. m != M
2.一般好像不太會說電阻 0.3M~會直接說 3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