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手機不能開機

楼主(2014-03-11):
這支粉粉的HTC手機,就像美眉一樣粉嫩說~
診狀: 不能開機。 上電0瓦,根本就是不能充電說

移除粉色保護套、卸下背殼。電池電壓剩2.7V

取下白色內膠殼,三太子忘記登記電池下面的手機型號

翻板,一般多是MICRO USB受外力錫裂,補焊後~

能充電,就能開機說~

网友:
恭喜完修!
這隻應該是Sensation XL
看來是手機放到沒電 又碰到無法充電…

网友A:
修理好之後內建三太子號碼...無聊時可以排遣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好之後內建三太子號碼...無聊時可以排遣寂寞

sim卡沒在裡面啊

网友:
不用存電話號碼啦~
以三太子的神奇力量...
粉嫩的美眉會常常自動前來服侍在側的...

网友:
學生用的吧@@
學生使用的手機最常有這樣的問題

网友:
黑卒啊呷過河 ...
連手機業的生意也要搶 ...

网友B:
又擱來這套!!!.....
只要是美眉拿來的...什麼都碼可以完修.....
真是名副其實的......老(A)....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擱來這套!!!.....
只要是美眉拿來的...什麼都碼可以完修.....
真是名副其實的......老(A)....不修! ...

誤會三太子了~
老ㄟ都馬磨時間自己修
修不好,就隨便鬥一鬥丟給三太子!
大人~ 冤枉呀!

网友:
micro USB明顯比較脆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誤會三太子了~
老ㄟ都馬磨時間自己修
修不好,就隨便鬥一鬥丟給三太子!

抽軟子,兼趴妹妹,硬仔丟給三太子。你真行

网友:
將來每台無線充電成標配,就ok囉~~~

网友C(2014-04-14):
大大我的也是XL說 我的問題是開機都正常只要插著充電線開機使用都不會當機,但只要拔充電線過一陣子就會當機(安卓4.多的) 或者待機換不醒(RUU到2.3.5), 軟體部分已經重新RUU,台版ANDROID 4.多的2.3.5的都回復過但問題總是存在所以首先可以排除軟體部分,硬體部分小弟就是新手了,完全摸不著哪裡出問題,大大可以給個方向嘛? (之前因充電孔問題換一塊新機板了~~不想再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我的也是XL說 我的問題是開機都正常只要插著充電線開機使用都不會當機,但只要拔充電線過一陣子就會當機 ...

您的XL更換良品電池試機是最便捷的判別方法
如果有電源供應器施加4.0V監看使用電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XL更換良品電池試機是最便捷的判別方法
如果有電源供應器施加4.0V監看使用電流~

大大應該也可以排除電池問題
小弟我還是學生電源供應器取得不到
但是我電池有三個,只有原廠電池有續航力變低的現象
問題也是突然產生的
可以正常充電~
充電時開機操作正常~充電線拔除後沒多久就會卡屏當機
機身有發燙現象

网友:
我是覺得你的問題分析起來:
1:電池可能有問題
2:主板電池輸入電壓部分是不是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應該也可以排除電池問題
小弟我還是學生電源供應器取得不到
但是我電池有三個,只有原廠電池有續航力 ...

您沒工具、沒SMD,發帖吧!
還是看看逍遙兄、PLAYART...一堆高手們有沒人要收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