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條碼管理小抽屜的程式

楼主(2014-03-11):
請問,我有一千個小抽屜,放一些小東西,想利用條碼來管理,只要掃一下條碼,秀出抽屜的編號,請問有這種軟體嗎?

网友A:
網路上有很多Bar Code產生器的呀!
如果您祗是要 產生Bar Code > 列印, 不做存檔管理...
在Google找找 "bar code 產生器" 會看到一堆..
EX : http://www.barcodelabelhk.com/ba ... rcode-generator.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有很多Bar Code產生器的呀!
如果您祗是要 產生Bar Code > 列印, 不做存檔管理...
在Google找找 "bar  ...

謝謝您,我不是要這個,我是要找管理的軟體,我有請教別人,都說用EXCEL很簡單,但不會,自己也是不會,才想問看看網路上有這種程式嗎? 就是讀了條碼,螢幕就會告訴我放在地幾格。

网友:
EXCEL 這個不難, 但是詳細要求和待遇沒說清楚, 很難成交的, 因為光看基本說明, 不算小兒科
需要一定時間的, 寫碼的人薪水不便宜呢
可以學學 VBA, 就是 WINDOWS 版本的 BASIC 而已
給你參考看看 http://wp.me/ph3BR-Q7

网友:
你想要最後的目的不一定要用條碼來完成.
用 excel 裏現成函數 vlookup 還是 hlookup 應該可以做到.
你想要的東西.
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我不是要這個,我是要找管理的軟體,我有請教別人,都說用EXCEL很簡單,但不會,自己也是不會, ...

在01有看到Android用的手機APP...
電腦用的, 您也可以google看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23&t=2198550

网友B:
這種軟體應該很簡單@@ 先按照位置分ABCDEFG...(層)001~999(格) 作編碼 再搭配小程式產生二維條碼及 位置、格數說明管理 再弄個讀取介面 當讀取條碼描掃器掃描成功後 出現位置說明 我寫過類似的東西過

网友:
其實你要的只是小型資料庫,而條碼機只是代替鍵盤幫你把讓條碼資料輸入而已.

网友:
原發可能還是要說明一下使用須求...

輸入設備 : 使用條碼機?? 使用手機??
資料介面 : 在電腦上?? 在手機上??

不然... 大家沒能提個整合的方案呀!

网友C:
工具,範例都到位.
加油吧.

[EXCEL] 查表函式 VLOOKUP

也可以改成輸入品名,或是儲位.
自由變化.

网友:
樓上幫您備好料了就等工人來上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具,範例都到位.
加油吧.

好東西

結果看完後手癢作了一個以後才發現下面一個連結已經有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東西

結果看完後手癢作了一個以後才發現下面一個連結已經有成品

加上條碼產生+列印功能 就更棒嚕

网友:
你要搭配, 盤點機
但是既然只是要秀編號, 直接把編號印出來貼上去就好了
如果你是要用商品找抽屜, 這個我們叫儲位, 你必須先將資料做一個對照表

通常是用進銷存軟體, 麻煩的地方是你要先做一個對照表, 如下
商品編號
商品名稱
商品規格
  商品儲位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剛好這2天外出,沒辦法上網,想不到有這麼熱情的幫忙,真是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範例都到位.
加油吧.

謝謝您的指引,才知道EXCEL這麼強。

想不到也能在另一個分頁建資料,真是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東西

結果看完後手癢作了一個以後才發現下面一個連結已經有成品

謝謝您,不知可不可以固定欄位,條碼槍一掃,就像按了enter一樣,會跳往下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軟體應該很簡單@@ 先按照位置分ABCDEFG...(層)001~999(格) 作編碼 再搭配小程式產生二維條碼及 位置、 ...

請問您是用什麼程式寫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您是用什麼程式寫的呢?

ASP.NET
當初是寫 來賓報到系統
Client端一 報到處 (配合條碼掃描器作介面接收) 掃描邀請函
Client端二 輸出 會場投影幕 顯示何人報到及該員照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您,不知可不可以固定欄位,條碼槍一掃,就像按了enter一樣,會跳往下一格。

條碼掃瞄器可以在掃瞄完後加一個 return , 就會往下跳了,
其他欄位可以設定為保護, 不會被修改或更動
大大, 我建議你到奇摩知識找一下, 有很多跟你一樣的問題及解答
你可以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條碼掃瞄器可以在掃瞄完後加一個 return , 就會往下跳了,
其他欄位可以設定為保護, 不會被修改或更動
大 ...

goodnight大...

好像是相反,目的是要在條碼槍掃描後,輸入的focus依舊停留在該格
這樣就可以一直連續掃下去,而不需要再用滑鼠/鍵盤 把游標抓回來

Excel要做到條件控制,可能需要用到巨集的功能
我有想過在輸入完會跳的下一格去啟動巨集,該巨集就只是很簡單的把游標移回原本的儲存格
不過巨集這東西我不會弄  XD

另外,資料的放置來說,最好是參照10# jason1204提供的book2的做法
把資料稍微分類在不同的工作表裡,管理上會比較簡潔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goodnight大...

好像是相反,目的是要在條碼槍掃描後,輸入的focus依舊停留在該格

那就不要把 RETURN 的KEY 加在掃瞄器裡, 這是可以設定的, 這樣就不會跳下一格了

恕我不禮貌的建議, 在資料管理上, 如果你用到了函數處理, 我不會建議你分頁分類, (一頁一個分類)

如果你要分類, 資料表格會變成

分類條碼品名 規格儲位

在excel 裡有一個叫排序和篩選的功能, 可以方便管理資料
我比較建議你用 excel 2007 以上的版本會更容易些
如果你採用分頁分類管理, 看起來是很清楚, 但是就必須去寫巨集, 增加了程式的困難

以上是個人的觀點, 您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