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LEO Pro-3846X無法開機

楼主(2014-03-12):
狀況描述:
開機後無聲無影,燈號紅、綠燈恒亮不滅,正常應該是會幾秒後紅燈變綠燈,聲音和影像接著出來,現在卻只聽到relay咔一聲而已,連關機也關不掉要直接斷電才能再開機,相關照片如下,請各位高人前輩指點迷津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先檢查目視看到電容,有爆一顆,換掉它其它手頭有的都換新的了,那4個高壓電容量起來在-10%以內就沒換新的了,
後測量各板插著時的電壓;之後分別拔除PX1、PX2、PY後再開機測量結果跟全插著開機時一樣,後換拔掉PD2後,燈號有短暫的10秒綠燈,之後又變成紅、綠燈一起亮的狀態,上網查這塊好像是邏輯板(型號DIF PCB 46 WVC V02),好像也買不到殺肉的可以試@@
這是什麼"竟桃"?電源板進入保護狀態
這樣是PD2接的那塊板(圖3)所造成的問題嗎?還是電源板的問題?

                            待機時        全插著開機後           PD2不插開機後
ACIN:110v

CN
Vsb :                     5.16              5.17                       5.1
Fan oK:                  0                  5.14                       5.03
PWRLoss:              0                    0                             0
FLT:                       0                  5.14                       5.03
HV on:                 4.22               4.22                       4.14
Vcc on:                4.21                 0                            0

DA
Vset:                        0                    0                          0

P24
24V:                        0                    0                           0

PVset
Vlow:                       0                    0                           0
Vsb:                       5.16                 5.16                    5.09
Vdd:                        0                    0                           0
Vau:                        0                    0                           0

PX1
Vs:                           0                   0                            0
Vw:                          0                   0                            0
Vf:                           0                   0                             0

PX2
Vxg:                        0                   0                             0
Vcc:                        0                    0                             0

PY
Vs:                          0                   0                             0
Vw:                         0                   0                             0
Vf:                          0                   0                              0
Vcc:                        0                   0                             0

PD2
5V:                         0                   0                             0

网友A:
電源版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版壞!~~

依照這個狀況,請問大大有對電源板建議的檢查重點區塊嗎?

還是有這塊的電源板(Tiger power PDM-46C1)沒用的,可以割愛賣給小弟嗎?
(PS:小弟不是本系的,所以如果有問些笨問題請大大們多包含)

楼主:
再測量左上那2顆450v 270uf電壓
分別是待機150v
開機後150v拉到290v後1~2秒內掉回150v,這樣是電容的問題嗎

网友:
正常要到390V左右 你看到290V的時候你的SW5V跟24V有沒有出來
如有出來5V跟247V就查VA.VS.Vset震盪迴路(一次測)

我沒有ok品可以出售  我都客人送來我用修的  這塊電源板不常見(46"才用到)

楼主:
24v感覺有出來,但我只有數位電錶@@反應時間太慢了,看到一瞬間到10幾v後就又變0v了,
大大您說的sw5V是指?VA,VS,Vset是指DA插座附近的區塊嗎?
我450v 270uf那2顆電容需要去買新的來換嗎?用電容錶測在250u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