姪女的音樂玩具維修求助!!

楼主(2014-03-11):
小弟姪女音樂玩具掛了!懇請幫忙
玩具開機燈會亮,就是沒聲音
所有的按鍵按過都沒音樂聲,喇叭以確認過正常
電線也都量過了正常,排線也確認過了正常
陶瓷電容應該是消除雜訊的吧以防萬一也換了還是沒聲音
實在不知道哪裡出問題?(信心受嚴重打擊)
我懷疑是黑色那團裡面,又不能挖開!
因為是所有按鍵都沒有聲音,所以不太可能是排線的問題!
請問一下陶瓷電容該如何量測好壞呢?

不好意思!怎麼軟的問題還來發問!!

网友:
基本上陶瓷電容是不太會壞的~喇叭有沒有測試?有時候是喇叭壞了~
那團黑色膠裡面的就是晶片~簡稱COB
http://findliving.blogspot.tw/2008/08/cob-chip-on-board-i.html

网友A:
請問圖中紅圈處是啥東東?只是線路嗎?還是光敏二極體?

電容當然要用電容表測容量啦!!!
不然你可以測測看那顆電容有沒有擊穿(短路),電路板的另一面沒零件了嗎?

网友:
黑色那團是打線封裝IC,要是壞了,音樂就掛點
還有其它可能:
1. 電池的電力可啟動LED,但無法啟動音樂聲,換電池看看
2. 右邊四線排為開關板,液體入侵也是會失效,用短路觸發看看
祝,好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圖中紅圈處是啥東東?只是線路嗎?還是光敏二極體?

電容當然要用電容表測容量啦!!!

這個,你可以拆開自己家中的遙控器一看 ,
你會看到有許多黑色類似的線路,黑色的是石墨,
這個應該是畫在電路板上的按鍵線路,
通常使用導電橡膠當觸點,
按下橡膠短路時觸發。

网友:
看到三太子要先拜!

研判應該是小朋友的口水把按鍵弄壞了,
黑色的一團,對岸俗稱「牛屎」,
也就是COB,晶片封裝的一種,
優點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圖中紅圈處是啥東東?只是線路嗎?還是光敏二極體?

電容當然要用電容表測容量啦!!!

紅圈處是按鍵的線路,背面沒有零件了!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
請問一下 喇叭我是用ㄧ顆3號電池接線測試的有喀喀的聲音,這樣是好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
請問一下 喇叭我是用ㄧ顆3號電池接線測試的有喀喀的聲音,這樣是好的嗎?

  建議還是用電錶來測試, 照片中喇叭通常為8歐姆(以實物為準). 用電阻最低檔量看與標稱阻值有無嚴重差距.

网友:
喇叭以確認過正常 ? ==> 建議用三用電錶來測試,使用 Rx1 檔 顯示8或4 歐姆,碰觸時喇叭會有"喀喀"聲音
請檢試看看,若確認喇叭是正常, 再按按鍵只有 LED 燈亮,仍然沒有聲音,就是 黑豆"IC"褂了,沒摺 只有換PCB
電路板了.

楼主:
喇叭拆下來用電錶量過是9.4歐姆.喇叭上面沒標示
而且用電錶量測時也沒有聲音,但是用電池測就有聲音!
我想應該是那COB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