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自製-4吋兩音路主動分音喇叭

楼主(2014-03-12):
這顆木製喇叭本來是被動式的,只有簡單的一階分音
喇叭箱:       深17公分         寬14公分      高23公分
高音單體    直徑:4公分       阻抗:8歐姆   承受功率:3瓦
中低音單體 直徑:10.5公分  阻抗:8歐姆  承受功率:未知

圖一:喇叭正反面

圖二:正面網罩移除

圖三:喇叭箱內部

電路圖

訊號輸入後先經過4.5倍-反相放大電路
由R1~R4.C1.U1A組成,同時具有"高通濾波器"功能
在20HZ時,衰減-3DB左右

高音喇叭分頻由C2.R5.R6.C3組成
C2.R5組成一階高通濾波器,頻率約3.3KHZ
R6.C3組成一階低通濾波器,頻率約48K
(C3實際數值為102)
放大電路由C6~C9.R7.R8.U2組成
放大倍率為20倍

中低音喇叭分頻由R9~R15.C10~C14.U1B~U1D組成
首先R9.R10.C10.C11.U1B組成二階高通濾波器並具有高Q值設計
分頻點為78.4HZ,Q值為2

當Q值大於0.707時,會在分頻點產生一個峰值
利用此特性,衰減極低頻,提升次低頻
這樣聽感低音會比較有彈性

二階低通濾波器由R11.R12.C12.C13.U1C組成
分頻點為2.3KHZ,Q值為0.5

反相緩衝電路由R13.R14.R15.C14.U1D組成

放大電路由R18~R21.C17~C27.U3(BA5406)組成
放大倍率:約6.1倍+6.1倍(因為組成BTL橋接模式)

网友A:
本版沒有DIY區,這個也不是維修,若是置於教學區反而更恰當.
想起從前那個什麼都很缺乏的年代,我還用床板做了兩個音箱,聲音沒有蔗板好聽,不過聊勝於無,又是DIY的,好玩 ...

网友B:
低音防塵蓋不見了,
乾脆弄個相位錐上去 :)
http://www.planet10-hifi.com/pp-info.html
LM386 功率小了點,
可試試 tda2822  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版沒有DIY區,這個也不是維修,若是置於教學區反而更恰當.
想起從前那個什麼都很缺乏的年代,我還用床板做了 ...

板主:
小弟這個只是胡搞瞎搞,稱不上教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音防塵蓋不見了,
乾脆弄個相位錐上去 :)
http://www.planet10-hifi.com/pp-info.html

防塵蓋在試機時給震下來了,想不到用哪種膠粘回去
所以就這樣了,順便讓單體散熱

在測試時有發現lm386稍為失真
但同時ba5406也差不多
所以就維持這樣架構

网友C:
不知道有沒有錄製影音分享聽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沒有錄製影音分享聽聽看。

錄音檔

檔案放置在G家網路空間,自解壓縮檔 58.8MB

使用便宜的麥克風,所以效果不是很好而且有高頻音

本來想用手機錄音,但錄出來聲音悶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錄音檔

檔案放置在G家網路空間,自解壓縮檔 58.8MB

這歌是"香水有毒"喔
剛剛聽了聲音有點沉應該是播放錄音的關係。
以下是我找youtube比對不會是放的歌音源吧 呵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fF2qH0h6T0 (後面不知道為何沒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歌是"香水有毒"喔
剛剛聽了聲音有點沉應該是播放錄音的關係。
以下是我找youtobe比對不會是放的歌音源 ...

小弟有附上原音源檔提供比對

用錄音方式一定會有差異,只是差多或少而已
手邊沒數位相機,不然品質會更好

YOUTUBE聽起來壓縮有點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歌是"香水有毒"喔
剛剛聽了聲音有點沉應該是播放錄音的關係。
以下是我找youtobe比對不會是放的歌音源 ...

香水真的有毒,走在路上偶而會遇上姑娘家身上的香水好像用倒的,錯身走過約1M遠都有聞到,有的香味迷人,讓人想要進入溫柔鄉 ...   ,有的讓人聞到想作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