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電表歐姆檔?

楼主(2014-03-12):
之前看到某篇文章說把錶筆端子處調調,卡緊點誤差會比較小...

昨天意外發現我那台便宜貨檔位在200歐,將錶筆相碰數值無法處在0..

而是2~5在跳動....

网友A:
錶筆插座接觸不良嗎?還是理面焊接有鬆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錶筆插座接觸不良嗎?還是理面焊接有鬆動。。。。。。

不曉得ㄝ~~~接觸不良的話錶筆端調整過了

焊接面得拆開看...

网友:
ㄏㄏ當年我花199買的便宜電表(已10年了)
檔位在200歐短路,也在0.9~2飄移
ㄏㄏ比你好一點.......(有換電池)

网友B:
拔掉探棒,直接拿一條短的電線(約5-10cm)短路插座兩端,若可幾乎歸零,一般問題就是出現在探棒的材質或接觸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探棒,直接拿一條短的電線(約5-10cm)短路插座兩端,若可幾乎歸零,一般問題就是出現在探棒的材質或接觸的 ...

ciko大~

我有測試過,如果只插著一支筆去碰觸另一個接口
好像就可以顯示"0"了....我猜是接觸問題

网友:
便宜表的表笔线太差,档位开关也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C:
這應該都是表棒出問題的機率較高吧(不分數位指針)
我現役一台YFE YF-370指針電表
之前Rx10,x1檔無法校正歸零,甚至還有量測低壓DCV時數值不準的狀況(量出來的數值比實際低)
換了一組表棒之後,好了

楼主:
我的是隨貨包裝內的錶筆,唯一改造是加了針尖端子頭...避免碰觸到
隔壁針腳的改裝....(但是沒用焊錫黏住)

我確認直接透過接口處碰沒問題後我又把錶筆端子給擴張點,插入更
緊增加接觸力量,現在沒這問題了....200歐檔位可以顯示0.XX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都是表棒出問題的機率較高吧(不分數位指針)
我現役一台YFE YF-370指針電表
之前Rx10,x1檔無法校正歸 ...

我老電錶是五金賣場買的那種DMM-85,以前用用摔到以為壞掉了,
結果是那個錶筆手把絕緣端內斷線,害我又買了現在的電錶.....

大安大~~~

我有台15"聰明板架構的顯示器,它GAMMA電路採一連串精密SMD
分壓而成,電壓都消失了我卻無法測出哪顆電阻異常,在考慮該不
該買台四位半的還是用還沒到貨的玩意測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老電錶是五金賣場買的那種DMM-85,以前用用摔到以為壞掉了,
結果是那個錶筆手把絕緣端內斷線,害我又 ...

那要先看其電路架構是精密到什麼程度吧
我對LCD方面不是很精
不過依您遇到的狀況看來
所有電壓皆無
可能是最前端電源供電有問題,或是GAMMA IC整個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先看其電路架構是精密到什麼程度吧
我對LCD方面不是很精
不過依您遇到的狀況看來

問題是~~該死的有!

一串SMD精密電阻做分壓、搭配OP呈電壓偶隨.....分兩組,
構成完整的GAMMA....濾波的SMD電容都好的可是電壓沒了

网友D:
有些便宜錶的錶棒線很細,拉扯彎折個幾次就壞了,偏偏一般人習慣就是用完把錶筆線纏在電表上(在下也是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便宜錶的錶棒線很細,拉扯彎折個幾次就壞了,偏偏一般人習慣就是用完把錶筆線纏在電表上(在下也是n_0 ...

我是把它攤著.....沒用捆的....

斷掉那條正在想剪掉筆端買鱷魚夾改裝...

网友E:
小弟這邊的電表歐姆檔也在0.3~1之間
其實不用到"0"也沒差,只要自己知道大約值
腦中扣掉記可,除非要量很精密的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這邊的電表歐姆檔也在0.3~1之間
其實不用到"0"也沒差,只要自己知道大約值
腦中扣掉記可,除非要量很精 ...

支持,量10欧以内电阻才需较精确,作为维修测量,阻值大的都是测个大概,指针表量二三极管的PN结正反向阻值时都懒得调零,一般看通与不通,正向留意下阻值别偏大,反向用10K档测,集电结不偏转,发射结少许偏转是正常的。

楼主:
嗯..........看到在那跳啊跳沒歸"0"以為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