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動的開關指示燈 接觸不良還是零件故障, 放棄修理

楼主(2014-03-12):
開關是正常的, 指示燈有問題

請教, 可以修復還是必須買零件, 想先了解, 不然到府沒有零件就麻煩

短片是用者傳來的影片, 故障的現象

沒有負載時, 也是一樣

http://youtu.be/nBcXMH0q574

午飯時間, 樣品送到, 拆殼很簡單, 但是, 開關內含指示燈, 其中一腳是點焊, 拆不了, 其餘兩腳壓合, 要拆不難, 但是必須放棄
最後的結論是, 事情比想像中的較複雜麻煩, 所以不拆了, 也退還請他們繼續用, 但是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作罷也.

開蓋

网友A:
您有問看看如該插座沒負載也會閃動嗎?,感覺是裡面接觸不良或燈的問題,因其他插孔沒這問題

网友B:
沒+負載會這樣嗎?。。(維修零件還是要備著)
開關理面有個限流電阻有問題吧,不然就是銅片有損毀。(猜的)
話說這個也有人要修喔。工錢都可以買新的

网友C:
這種問題很常見,開關內的小燈只有勾上去而以,並沒有焊接,用久了只是接觸不良,你手很巧的話,可以拆下來自己修理,不過還是建議你換新的比較快。

這樣的閃爍不會影響到安全性,就算都不亮還是可以正常使用,要注意的是這種開關,不適合大電流的電器使用,如果用在大電流的電器,就算換新也一樣很快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問看看如該插座沒負載也會閃動嗎?,感覺是裡面接觸不良或燈的問題,因其他插孔沒這問題 ...

沒有負載時, 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負載會這樣嗎?。。(維修零件還是要備著)
開關理面有個限流電阻有問題吧,不然就是銅片有損毀。(猜的 ...

老弱鰥寡, 當然免錢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問題很常見,開關內的小燈只有勾上去而以,並沒有焊接,用久了只是接觸不良,你手很巧的話,可以拆下來 ...

謝謝.

據說都是電腦和電視,電話充電 而已

网友:
這種霓虹管的指示燈會閃好像不是問題。

网友:
氖燈管~~~它會閃閃爍爍好像電流流動一般

网友D:
以前的氖燈不會這樣...
近年來的氖燈似乎融入了新科技...
用不了多久就會自動閃閃爍爍的
所以請客戶不要太在意這閃閃爍爍的問題...
這是正常的!

网友:
氖燈的問題,衰老之後要放電不放電的所以會閃爍,若是接觸不良應該不是這樣規律閃爍。

這種開關可以從正面將翹翹板拆下,只是裝在排座上兩側若繃緊可能不好拆,拿隻小一字起子從翹翹板中間兩側插下去,繃一下應該可以拿得出來,拿開翹翹板就看得到裡面氖燈與開關結構。

网友:
閃爍是氖燈的問題.
這類型的延長線我用很多條,有各種不同的廠牌,以前也有買五個開關的,可能耐電流較小,最容易壞,大都是六個開關的,開關在接大電流時是較容易損壞的,有次夏天時把它接溫水瓶,開關切來切去,結果每三天就壞一個,壞了兩個之後,我就不再用開關開來開去,乾脆拔溫水瓶的插頭.

感覺還是壁式的開關較好用,很久以前在鄉下做實驗時都是用陶磁的插座和以壁式開關做的延長線,非常耐用,從來也沒壞過,現在都用現成的延長線,最常壞的就是開關與氖燈.

网友:
我目前使用的多孔延長線,有一個開關也會閃爍,現在是接電腦主機,不會因為閃爍影響電腦使用,
同一個延長線的另一個開關,因為每天都會使用一次,開關的紅色按鈕脆化,造成開關無法使用,
到電子材料行購買相同規格大小的開關,新的大約30元,用烙鐵解焊就並將新的焊接上去,又可以恢復正常使用。

舊的開關分解圖如下

网友:
這種插座才寶咧~~我朋友上回拿個給我看,他手機變壓器插上
後居然拔不下來,後來靠我蠻力拔下...

网友:
紅色多單調,來點其他顏色更好,但燈殼要是白的才行。

网友:
3P發光開關,有數種規格
學姐有賣說~

网友:
其實不會影響使用
若真的很在意可以整個開關換掉
開關電子材料店有賣
我之前有換過
原因是敲敲板的彈簧整個彈出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氖燈不會這樣...
近年來的氖燈似乎融入了新科技...
用不了多久就會自動閃閃爍爍的

所以請客戶不要太在意這閃閃爍爍的問題...
但客戶大部分是難以溝通的!
小弟有位做水電的朋友常為了這個問題頭痛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以請客戶不要太在意這閃閃爍爍的問題...
但客戶大部分是難以溝通的!
小弟有位做水電的朋友常為了這個問 ...

比照水電更換開關工資標準
換一顆250.-
客戶訴求、師傅出工,皆大歡喜說~

网友G:
燈管內鎢絲鬆脫了(斷線),類似蠟燭燈似閃動原理一樣(熱脹冷縮持續著)。
指示燈不用在意,如在意換燈管或燈座只要施作與材料可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照水電更換開關工資標準
換一顆250.-
客戶訴求、師傅出工,皆大歡喜說~ ...

謝謝popcorn大的回覆
一 年左右的 保固....出了問題3造都不爽~

网友:
也可考慮換成led

网友:
这个插线板不错!里边用铜条连接。我们这里就算是响当当的“公牛”,内部插座间也只是铜线加焊锡连接。想来是市电电压的不同所致?
氖灯闪烁常见,品质老化后其受激电压变化。

网友:
分享一個LED的,這種應該就不會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燈管內鎢絲鬆脫了(斷線),類似蠟燭燈似閃動原理一樣(熱脹冷縮持續著)。
指示燈不用在意,如在意換燈管或燈 ...

老兄您錯了 氖燈是不須燈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