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890C,4mm轉接頭,雙頭USB充電線,RT809F

楼主(2014-03-12):
大大們好︰

上次購買BF890C電表時,因為有兩台疑似在運送時摔壞,所以我們有多買幾台回來要換給摔壞電表的會員,無奈wish住院後這些事情就只能暫時停下了。
目前剩下四台890C電表,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跟我聯絡,BF890C的詳情請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9379-1-1.html

另外上次有買柒電 1-5節18650 行動電源標準版的朋友注意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0042-1-1.html

這台行動電源可以充電的方式有兩個,一個是從它側面的4mm插座,另一個是從中間那個比較小的USB插座,不管從那一個充電都需要超過1A,前者是插頭比較難買,後者用一般的USB線電流不夠(以上是wish說的)。

我有多買幾組這個︰

如果你有外圍是5.5mm,內徑是2.5mm的5V阿達不達,那買這個轉接的插頭就可以了,當然阿達不達最好要2A,我記得行動電源後面就有標示。
如果是白色的充電線就不用我多說了,這條線有2個標準USB插頭,可以稍提高充電的電流。

轉接頭一個20元,USB線一條40元,我只有買幾個而已,有需要的話請跟我聯絡。

最後還有一台RT809F編程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943920277

這台我有多買兩個進口彈跳座了,彈跳座請看這裡說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0154050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710721522

現在匯率比較高,光是那兩個進口彈跳座就要約200元,一台含RT809F+兩個彈跳座是1400元,要郵寄請另外加80元。
註︰RT809F+兩個彈跳座只有剩下一台。

補上3M 4mm耐熱膠帶4卷,每卷70元。

网友A:
原本買柒電 六顆版的,那條充電線可以通用嗎?

另外這個不是可以使用 micro usb 充電

网友:
學姐您好,

我要 RT809F+兩個彈跳座,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買柒電 六顆版的,那條充電線可以通用嗎?

另外這個不是可以使用 micro usb 充電 ...

柒電六電池的行動電源只有標準USB插座,接這條線只可以單向由行電動源向手機充電。
柒電五電池的行動電源上面有Micro USB及標準USB插座,這條線可以雙向充電,除了上述說的之外,也可以外部USB電源向行動電源充電。

楼主:
RT809F+兩個彈跳座
890C電表
已售完,謝謝。

楼主:
補上4卷3M 4mm雙面膠帶,這個4mm 雙面膠帶是用在LED 燈條,LED燈條本身會發熱,用一般的雙面膠帶遇熱很容易脫膠,這種3M雙面膠帶則是不會有這種情形,改裝LED燈條必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上4卷3M 4mm雙面膠帶,這個4mm 雙面膠帶是用在LED 燈條,LED燈條本身會發熱,用一般的雙面膠帶遇熱很容易 ...

請問學姊這款膠帶黏性強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學姊這款膠帶黏性強嗎?謝謝

LED燈條用久了會有溫度,所以改裝LED條時,最好用雙面膠帶把燈條固定在邊框上,這樣才能幫助散熱,但是用一般的雙面膠帶遇熱就容易脫膠,所以我請惠民幫我們訂這種耐熱的膠帶。

网友:
學姐的白色MICRO USB 雙STD,真俗
我買兩頭單接口,78~

网友:
我有多買一台890C電表... 若有住台中市區的網友需要可跟我說...

网友:
我要購買3捲膠帶,請簡訊通知我匯款及購買方法。

楼主:
3M 4mm耐熱膠帶4卷已售完

楼主:
雙頭USB充電線只剩下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