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手提音響CFD-S01 及CFD-S03南巡

楼主(2014-03-12):
今天收到萬華寄來的包裹,兩台手提音響
醉醺醺的三太子說:是萬華CIKO老師送的殺肉件

準備扒殼!手氣不錯~
這是藏的私房錢還是香油錢說~

第一台CFD-S03 無電源指示燈,各功能皆不能操作
電源接口VDD=0 V,AC-HI=10 VDC,這電壓不符腳位定義

拔除主板VCC接口,耗載0.38W代表變壓器初級迴路正常

照理VCC有10 VDC 代表橋整電路沒問題
但是橋整電路板AC插座電池及AC電源的選擇開關(紅圈),是由AC插頭所致動(AC優先)

放大鏡下,兇手浮現~

TAPE 播放有交流聲排除,CD/RADIO恢復功能,CFD-S03故障排除

翻到箱內還有字條,呵呵!誤會一場
兩台不用1400,香油錢可找回

第二台CFD-S01 臨床:CD播放不讀片,電源指示紅燈漸暗後會斷電
這毛病無度過,這幾天三太子比較忙,續待~
===============================================

2014.3.14 繼續第二台CFD-S01查修: CD模式,會關機
PWA底板都是貼片,茫茫大海中,就從紅圈下手查修

看似腐蝕了

清洗後,白工一場 (CD馬達驅動器為BA5826)

臨床診狀判定需要從頭來過
RADIO/TAPE運作正常,加大音量至功率高於5W,電源指示LED紅燈會閃爍,這代表DC電力不足
CD模式下啟動約9~11W,DC電力不足,可能就是斷電的元兇

VDD大龍砲再併一顆2200U,期望是濾波電容的障礙

開啟CD,SPINDLE馬達不轉,VDD電壓空載10V下降至6V,有時會低於5V,MCU晶片會無法維持而關機

拔除電源板至母板之供電,使用PS電源供應器提供9VDC至VDD大龍砲
CD啟動11W,LED紅燈指示正常,CD不讀片,這代表:
故障:1.變壓器橋整電源板有障礙 2. CD SPINDLE馬達不轉,所以不讀片

橋整一顆二極體短路,造成不完整的整流,這是10V下掉至5~6V的原因

CD不讀片,有請BA5826踹共
查CD播放啟動時,SPINDLE馬達有被觸發一次

6P軟排為CD盤馬達,16P軟排為雷射頭I/O

SPINDLE運轉阻抗160歐,馬達合格!

拆除CD盤防塵蓋,查雷射頭端16P軟排,這是前人造成的二次傷害

更換二極體、軟排整理重插,CD功能恢復,電源指示燈也正常不再閃爍

兩台音效都不錯,留給三太子聽兩天再寄回~

网友A:
這台CFD-S03本想用裝電池試試看能否操作,但手上沒有那麼多的2號,就作罷, 由POPCORN大的教學分享,又學到一些知識,謝謝。

网友B:
這讓我想起之前小時候藏在鞋盒裡的紅包錢...被老媽查獲...充公!

网友A:
請教POPCORN大大:
"第一台CFD-S03 各功能皆不能操作;電源接口VDD=0 V,AC-HI=10 VDC,這電壓不符腳位定義 …"

那正常的 電源接口"VDD= " & "AC-HI=" ,這2個電壓各應為多少?謝謝。

网友:
廟公沒空最近善男信女眾多,來求籤卻從來不給香油錢,害得廟公不假離廟外出討碳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教POPCORN大大:
"第一台CFD-S03 各功能皆不能操作;電源接口VDD=0 V,AC-HI=10 VDC,這電壓不符腳位定義 ...

依照電路圖看起來VDD應該是與AC-HI一樣都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讓我想起之前小時候藏在鞋盒裡的紅包錢...被老媽查獲...充公!

早認識三太子,您就知道該怎麼藏了!
結婚以後還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POPCORN大大:
"第一台CFD-S03 各功能皆不能操作;電源接口VDD=0 V,AC-HI=10 VDC,這電壓不符腳位定義 ...

手提CD來說,VDD需大於8V
AC-HI還第一次見到,查線路板AC-HI是進入CPU
三太子猜想此腳位準是提供CPU決定:電池供電為低功輸出,AC-HI則為高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電路圖看起來VDD應該是與AC-HI一樣都是10V

院長厲害喔! SONY的線路圖都調的到
lp1205的包裹有附線路圖
可是三太子不會看說~

网友B:
太子爺~~

AM的天線和FM的天線在汽車音響上都是同個TUNEER模組,
為什麼AM頻道不能像FM那樣靠一支電線當天線就能收聽??

网友:
引用 楼主:
院長厲害喔! SONY的線路圖都調的到
lp1205的包裹有附線路圖
可是三太子不會看說~  ...

爆米花大好說好說~也不是每種都有拉~像是手上有一台醫療用的螢幕
目前手冊還找不到~廠商也說以前購買的時候都會有附所以他們也沒留存....

這台還好拉~它是用繼電器來切換電源輸入~當有AC110V進入時繼電器動作就會切換電源至變壓器變壓
當沒有AC110V進入時繼電器不動作所以就會是由電池那邊的線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子爺~~

AM的天線和FM的天線在汽車音響上都是同個TUNEER模組,

因為A有兩隻腳,F只有一隻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CFD-S03本想用裝電池試試看能否操作,但手上沒有那麼多的2號,就作罷, 由POPCORN大的教學分享,又學到 ...

銅箔會斷是因為製程安裝AC插座未貼合
不能單獨補焊一腳
是要將五支腳熔焊將AC插座壓緊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ㄝ~~~請太子爺賜教

美眉給的暗示你都知道
三太子的開釋你都裝糊塗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依照電路圖看起來VDD應該是與AC-HI一樣都是10V

謝謝 et1109 大大的指導,我有電路圖,但有看沒有懂,所以才勞駕 POPCORN大大幫忙維修,謝謝兩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 et1109 大大的指導,我有電路圖,但有看沒有懂,所以才勞駕 POPCORN大大幫忙維修,謝謝兩位。 ...

呵呵! 電路圖三太子也不會用說~
喇叭護網凹陷,有嘗試鬆下四顆螺絲
喇叭音盆圈與膠殼已黏合,無法拆出喇叭而作罷

試聽兩天,cd播放都正常,今天走郵局寄回囉

网友A:
請教POPCORN大大:
一、2台CD Player故障主要原因結論如下(不知是否正確?):
CFD-S03 --- 故障原因為: AC插座未貼合,經AC線插拔多次後造成鍚銅箔斷裂;進而造成不過電。
CFD-S01 --- 故障原因為:變壓器橋整電源板一顆二極體短路,造成不完整的整流,在聽CD時,因需較大的功率,故有時可聽,但聽一會兒,就見OPR/BAT燈一閃一閃,不久燈就滅了,CD停止。

二、若二極體不良,在板子上(不拆下),用電表可測出不良嗎?(門外漢,且尚未碰過,藉此機會一問)
三、貨已到郵局,待下週有空再到郵局領取。
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 電路圖三太子也不會用說~
喇叭護網凹陷,有嘗試鬆下四顆螺絲
喇叭音盆圈與膠殼已黏合,無法拆出喇 ...

喇叭護網凹陷...勾挑針,網眼,凹陷點,重點.勾挑施力鈑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POPCORN大大:
一、2台CD Player故障主要原因結論如下(不知是否正確?):
CFD-S03 --- 故障原因為: AC ...

一、2台CD Player故障主要原因結論如下(不知是否正確?):
CFD-S03 --- 故障原因為: AC插座未貼合,經AC線插拔多次後造成鍚銅箔斷裂;進而造成不過電。
是的,VDD電源斷路。

CFD-S01 --- 故障原因為:變壓器橋整電源板一顆二極體短路,造成不完整的整流,在聽CD時,因需較大的功率,故有時可聽,但聽一會兒,就見OPR/BAT燈一閃一閃,不久燈就滅了,CD停止。
驗證超過7W,IC ON無法維持而自動關機,包括RADIO、TAPE模式下。

二、若二極體不良,在板子上(不拆下),用電表可測出不良嗎?(門外漢,且尚未碰過,藉此機會一問)
這橋式整流二極體在板上,使用DVM二極體檔位是能測出順向0.6V特性。
若是繼電器並聯二極體或是自激式電子啟動板,因為有線圈回路,不容易判別~

請問:lp大
16p軟排銅箔翻折是您有拆解過,還是前人(或出廠)留下的遺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護網凹陷...勾挑針,網眼,凹陷點,重點.勾挑施力鈑金!

三太子手跟腳一樣,用挑勾拉拔護網都馬2266,好多山
喇叭護網凹陷,現在都採用:拆喇叭,木杵伺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2台CD Player故障主要原因結論如下(不知是否正確?):
CFD-S03 --- 故障原因為: AC插座未貼合,經A ...

popcorn 大您好:
    CFD-S01 應是我以為是 "cd雷射頭 "故障,有拆下過,可能技術不好,可能在裝回時不小心折到。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