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筆電 G455 螢幕

楼主(2014-03-13):
小弟
     今天晚上特別不好,因為無法上疲酷因小弟電腦霸機了

有求大大幫忙看一下  小弟覺得是螢幕的問題阿,因為可以大約看到螢幕系統開機有聲音

只是花屏 但搞不清楚 是要換螢幕還是顯示晶片損壞

网友:
顯卡故障導致的花屏現在佔據很大比例。

网友:
外接螢幕也不正常就是顯示卡壞

网友:
我覺得線的問題也有可能.
搖一搖螢幕或是壓一壓轉軸處的線,
看會不會有時變好呢!

楼主:
搖一搖螢幕或是壓一壓轉軸處的線
依然是這樣   所以是顯示晶片的問題是嗎 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搖一搖螢幕或是壓一壓轉軸處的線
依然是這樣   所以是顯示晶片的問題是嗎 大大

你外接顯示器看過沒?~

如果外接顯示器也這樣代表顯示功能異常機會大~

如VRAM..

网友:
內建顯示的話,就是記憶體的問題,如果不是應該是顯示卡的問題。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下班會去試試n_141|

                   感恩

网友:
顯卡或vram問題較大

楼主:
vram 是什麼啊

网友:
G 455 這款幾乎都晶片 @@~~

网友:
引用 楼主:
vram 是什麼啊

V RAM 是險卡版上的記憶體顆粒 記憶體顆粒損壞也會這樣 但是如果 你是外接螢幕也一樣問題 比較偏向晶片

网友:
外接螢幕事是最準..

楼主:
外接也是一樣><

但小弟還有一個疑問,想請教各位大大  就是 顯示晶片上一定要用導熱矽膠墊片嗎???

小弟前清理電腦風扇cpu 把爛爛的導熱矽膠墊片擦掉了  用散熱膏取代

會不會是這原因造成損壞阿???

導熱矽膠墊片有分幾瓦是嗎???

越多瓦會比較好嗎???

网友:
你的問題從兩個角度來解釋~

那個墊子有兩個作用~
1.導熱
2.接觸使其與散熱系統緊密貼合

你把它清掉...只要接觸正常熱傳導無誤那就沒事

還有個作用..緩衝,有時候那東西沒了金屬直接
碰觸DIE,很容易鎖太緊、撞擊就傷到DI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