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車用音響主機+數位電視雜音求助

楼主(2014-03-13):
小弟最近自己把我的老車換裝音響主機,
但主機只要切換到AV數位電視功能都會有個高頻雜音
(音響主機我用手機輸出訊號給他,都沒雜音)
經交叉測試發現好像是...數位機上盒作怪
只要我把數位機上盒的聲音輸出音響的線連接到音響主機聲音就出來
在數位機上盒完全沒有輸入電源的時候,狀況一樣

我猜想應該跟電源部分無關。因為機上盒的電線全拔掉的狀況下一樣 (不知到正確與否)
請問各位大大...這種狀況大家都是如何解決~

网友A:
只要我把數位機上盒的聲音輸出音響的線連接到音響主機聲音就出來 <==訊號線的隔離接地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我把數位機上盒的聲音輸出音響的線連接到音響主機聲音就出來

雄爸,那請問解決方法若把機上盒的負極鎖在車身的接地是否可行~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那請問解決方法若把機上盒的負極鎖在車身的接地是否可行~謝謝!!

我是懷疑訊號線本身的隔離網(接地)不良
或是主機聲音輸入端子接地不良

通常,聲音輸入端子的接地不良,就會發出雜音

网友B:
我的車也會,聽音響都正常。看數位電視就會有雜音(像高頻音,而且會隨著油門大聲小聲。)
應該是電視盒接地不良(我猜),不過老車了我也就沒去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車也會,聽音響都正常。看數位電視就會有雜音(像高頻音,而且會隨著油門大聲小聲。)
應該是電視盒接地 ...

家裡也是 會有咻咻咻聲

网友:
不是打廣告,可以試試看這個,之前車也是一樣的狀況,裝了就幾乎聽不到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150542028

网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接地準位不同
A設備與B設備,電源都接在一起時
訊號也要接在一起,導致接地有電位差
而這個電位差被音頻放大電路給放大

理論上電源接地點採星形接地  比較沒這問題
但車用設備  誰知道廠商會將訊號接地點作在哪?

网友:
在信號端加濾波器也是個方法
不過濾波器會同時把某一部分頻寬的信號給PASS掉
多少會影響到音質
應該搞好接地問題才能夠治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