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222H 螢幕亮彩線問題

楼主(2014-03-13):
螢幕一條一條彩色線.有時左邊有時右邊.不知道是不是螢幕後面邏輯板有問題.還是哪邊出問題...有人遇過嗎..

96

网友:
清潔排線吧~沒用大概是面板掛了~

网友A:
軟排 清潔 更換有機氯修復 也可能是封裝IC掛點 無解 面板報廢了

网友B:
一個面板上軟排空焊  一個面板軟排IC 葛闢    基本上買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面板上軟排空焊  一個面板軟排IC 葛闢    基本上買單了

軟排ic是哪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 清潔 更換有機氯修復 也可能是封裝IC掛點 無解 面板報廢了

請教,軟排ic是哪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軟排ic是哪一顆

第三張圖~  上面茶色透明的排線,延伸進去在面板的正上方,要把面板的外框拆掉你才看的見,那個ic要用機器熱壓才可修復~

网友:
先試試看是不是軟排空焊吧。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課~^^